[其它产品/技术] 函数的声明和调用

楼主(2024-02-24):
在使用函数之前应该先声明,事先通知编译器该函数的类型:换句话说,一个声明即是描述一个函数的接口。声明至少应指明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如下例所示:

  1. int add(int a, int b);

在函数声明中,参数的名称并不重要,只有参数的类型是必需的,因此下面也是有效的声明:

  1. int max(int, int);

创建 C 函数时,会定义函数做什么,然后通过调用函数来完成已定义的任务。

当程序调用函数时,程序控制权会转移给被调用的函数。被调用的函数执行已定义的任务,当函数的返回语句被执行时,或到达函数的结束括号时,会把程序控制权交还给主程序。

调用函数时,传递所需参数,如果函数返回一个值,则可以存储返回值。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示例:

#include <stdio.h>

/* 函数声明 */
int max(int num1, int num2);

int main()
{
    /* 局部变量定义 */
    int a = 100;
    int b = 200;
    int ret;

    /* 调用函数来获取最大值 */
    ret = max(a, b);

    printf("Max value is : %d\n", ret);

    return 0;
}

/* 函数返回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数 */
int max(int num1, int num2)
{
    /* 局部变量声明 */
    int result;

    if (num1 > num2)
        result = num1;
    else
        result = num2;

    return result;
}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合理的声明和调用能使代码的聚合程度降低,提高代码可移植性

网友B:
在编程中,函数的声明和调用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在程序的逻辑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C:
这配色,用的v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