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2-19):
我写的这个函数,是想要完成 按下一次对应按键时,LED 以 5Hz 频率闪烁 (代表进门)
,双击对应按键时,LED 以 2Hz 频率闪烁(代表出门),每个门
最多可以进入三次,超出进入上限时 LED 常亮 5s;这个任务,但是我发现我·按下按键后第一次能进门,第二次时就进不去了,试了好久也没改出来。求大佬帮帮
#include <REGX52.H>
void Timer01Init()
{
        TMOD = 0x11;                                                //令T0,T1的M1,M0分别为0,1.启用16定时器0,1,启用TL,TH

        TL0 = 0xD8;                                                //1ms,11.0592Hz
        TH0 = 0xF0;

        TL1 = 0xD8;
        TH1 = 0xF0;

        TF0 = 0;                                                //溢出中断标志位,为1时向cpu请求中断;
        TF1 = 0;

        TR0 = 1;                                                //先禁止定时器计数,按下按键才允许计数;1允许
        TR1 = 1;

        EA = 1;                                                        //总中断允许控制位;

        ET0 = 1;                                                //溢出中断允许位;
        ET1 = 1;

        PT0 = 1;                                                //优先级;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Timer01Init.h"

#define red      P1_0
//#define yellow   P1_1
//#define blue     P1_3
unsigned char A  , C  ,  LEDtime  , GateNumr , GateNumy , GateNumb , sure , Gatered , Gateyellow , Gateblue ;      //B;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int counter ;

void main()
{
///////////////////////red
        Timer01Init();
        while(1)
        {

        if(P3_1 == 0)        //这里有问题        :我不加         && Gatered == 1这个函数可以执行,我加上之后我没想明白为啥会运行不了。                                                                //5Hz,进门
                {
                        if(GateNumr < 3)                                                                        //门只能进入三次
                        {

                                if(counter >= 100)
                                {
                                        counter = 0;
                                        red = !red;
                                        LEDtime++;
                                }

                                if(LEDtime >= 6)                                                //P1_2亮一个周期LEDtime会加两次,所以LEDtime不为3;
                                {
//                                        LCD12864_show_string(1,0,"red");
                                        LEDtime = 0;
                                        GateNumr++;
                                        TR1 = 0;
                                        A = 0;
                                        B = 0;
                                        C = 0;
                                }
                        }else                                                                                //进门超出三次常亮5秒
                        {
                                counter = 0;
                                while(counter <= 5000)                                        //不是5秒?
                                {
                                        red = 0   ;
                                }
                                red = 1;
                                GateNumr = 0;
                                counter = 0;
                                TR1 = 0;
                        }

                }

                if(C == 2)                                                                                                 //2Hz, 出门
                {
                        if(GateNumr <= 3)
                        {
//                                LCD12864_show_string(0,1,"KeyPress(P3_1)");
                                if(counter >= 250)
                                {
                                        counter = 0;
                                        red = !red;
                                        LEDtime++;
                                }

                                if(LEDtime >= 6)                                                //P1_2亮一个周期LEDtime会加两次,所以LEDtime不为3;
                                {

                                        LEDtime = 0;
                                        GateNumr--;
                                        TR1 = 0;
                                        A = 0;
                                        B = 0;
                                        C = 0;

                                }
                        }

                }

        Gatered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