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GPIO的控制方式

楼主(2024-02-19):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function for level1 training course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LED_R   PC4
#define LED_G   PC5
#define LED_B   PC3

#define LED_ON      0
#define LED_OFF     1

volatile uint32_t sw1_int_cnt = 0;
volatile uint32_t sw2_int_cnt = 0;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L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IRCEN_Msk);

    /* Wait for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IRC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FREQ_48MHZ);

    /* Set PCLK0/PCLK1 to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t module clock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void UART0_Init()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to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LED_Init(void)
{
    /* Set PC.3 ~ PC.5 to GPIO */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3MFP_Msk | SYS_GPC_MFPL_PC4MFP_Msk | SYS_GPC_MFPL_PC5MFP_Msk)) |
                    (SYS_GPC_MFPL_PC3MFP_GPIO | SYS_GPC_MFPL_PC4MFP_GPIO | SYS_GPC_MFPL_PC5MFP_GPIO);

    /* Set PC.3 ~ PC.5 to GPIO output */
    GPIO_SetMode(PC, (BIT3 | BIT4 | BIT5), GPIO_MODE_OUTPUT);

    /* Let LED off after initialize */
    LED_R = LED_OFF;
    LED_G = LED_OFF;
    LED_B = LED_OFF;
}

void BTN_Init(void)
{

    /**************  SW1 ***************/
    /* Set PB.4 to GPIO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4MFP_Msk)) | (SYS_GPB_MFPL_PB4MFP_GPIO);
    /* Set PB.4 to GPIO intput */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MODE_INPUT);
    GPIO_EnableInt(PB, 4,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APB_IRQn);

    /**************  SW2 ***************/
    /* Set PB.0 to GPIO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 (SYS_GPB_MFPL_PB0MFP_GPIO);
    /* Set PB.0 to GPIO intput */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MODE_INPUT);
    GPIO_EnableInt(PB, 0, GPIO_INT_FALLING);

    /* Set de-bounce function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LIRC, GPIO_DBCTL_DBCLKSEL_512);
    GPIO_ENABLE_DEBOUNCE(PB, BIT4);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w1_cnt = 0, sw2_cnt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Level1 GPIO control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Init LED */
    LED_Init();

    /* Init BTN */
    BTN_Init();

    while(1)
    {
        /* Check if the SW1 is pressed */
        if (sw1_int_cnt != sw1_cnt)
        {
            sw1_cnt = sw1_int_cnt;
            printf("SW1 interrupt count: %d\n", sw1_cnt);
        }
        /* Check if the SW2 is pressed */
        if (sw2_int_cnt != sw2_cnt)
        {
            sw2_cnt = sw2_int_cnt;
            printf("SW2 interrupt count: %d\n", sw2_cnt);
        }
    }
}

void GPABGH_IRQHandler(void)
{
    /* Check if PB.4 the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4))
    {
        LED_R ^= 1;
        sw1_int_cnt++;
        /* Clear PB.4 interrupt flag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4);
        /* Check if PB.0 the interrupt occurred */
    }
    else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0))
    {
        LED_G ^= 1;
        sw2_int_cnt++;
        /* Clear PB.0 interrupt flag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0);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B interrupts */
        PB->INTSRC = PB->INT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GPIO控制示例,包括LED的初始化和控制,以及两个按钮(SW1和SW2)的初始化和中断处理。

首先,在 SYS_Init 函数中进行了系统时钟的初始化设置,包括启用外部晶振(HXT,12MHz)和低速内部晶振(LIRC),设置核心时钟为48MHz,配置PCLK0和PCLK1为HCLK的一半,并且启用了UART0模块的时钟,并将UART0的时钟源选择为HXT。

UART0_Init 函数初始化了UART0模块,将GPB的引脚配置为UART0的RX和TX功能,并设置UART0的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函数初始化了LED的控制引脚(PC3、PC4、PC5),将它们配置为GPIO输出,并将LED默认状态设置为关闭。

BTN_Init 函数初始化了两个按钮(SW1和SW2)的控制引脚(PB4和PB0),将它们配置为GPIO输入,并启用了下降沿触发的中断。此外,还配置了GPIO的去抖动功能。

在 main 函数中,通过调用 SYS_Init、UART0_Init、LED_Init 和 BTN_Init 进行系统初始化,然后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在循环中不断检查两个按钮的中断计数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则打印出对应的中断计数值。

GPABGH_IRQHandler 函数是GPIO的中断处理函数,当按钮的中断触发时,会进入这个函数进行处理。在这个函数中,首先判断中断是由哪个引脚(PB4或PB0)触发的,然后根据情况反转对应的LED,并增加对应的中断计数值,并清除中断标志位。

总体来说,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GPIO控制示例,通过按钮来控制LED,并通过中断方式来处理按钮的按下事件,同时通过UART0输出按钮按下的次数。

楼主:
你这么处理过按键吗?》

网友A:
轮巡和中断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