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调试时程序卡死在BEAB BKPT 0xAB

楼主(2024-02-20):
请问大家,HC32L176在调试时程序卡死在BEAB BKPT 0xAB的原因大概是什么,没有使用printf,也勾选了Use MicroLIB

网友A: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V   13554256038

网友B:
@yang377156216  大佬有没有可能帮这位坛友看下?

网友C:
小华代理,有FAE,13538292986

网友D:
你最好直接发工程上来,没有实际看到过这个情况不好解答

网友E:
检查你的调试器设置,确保没有意外的断点被设置。

网友F:
即使你没有使用 printf,也可能有其他的库函数或代码片段使用了 __breakpoint 或类似的指令来设置断点。检查你的代码和任何你使用的库,看是否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G:
MicroLIB 的版本与你的编译器和调试器是否兼容,并且没有意外地触发断点。

网友H:
:如果你的程序是下载到 Flash 中的,而 Flash 编程或配置有误,可能会导致程序在运行时出现异常。检查 Flash 的编程和配置设置。

网友I:
也可能是硬件问题,虽然不常见

网友J(2024-08-27):
BKPT(Breakpoint)是调试指令,通常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设置断点。如果程序卡在这个指令上,可能表示调试器在此处设置了断点或者遇到了一个强制的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