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TIM_Prescaler参数详解

楼主(2024-07-19):
TIM_Prescaler用于设定预分频器(PSC)的值,可设置范围为 0x0000到0xFFFF,即0到65535。

如上图所示,为什么设置TIM_Prescaler时要减1呢?

因为我们给TIM_Prescaler设置的值会放在PSC[15:0]中,硬件会自动再加1(如上图红框中),其目的是防止我们把PSC[15:0]的值设置为0。所以当
我们设置TIM_Prescaler的值为72-1时,实际上预分频器的值为72-1+1 = 72。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unmoxiaoc/article/details/135847511

网友A:
STM32 的定时器通常使用一个 16 位的寄存器 PSC(Prescaler),用于设定预分频器的值。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寄存器 PSC 的值加1,实际上决定了分频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