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使用 ModusToolBox 和 Miniprog4(Kitprog3) 烧录没有外部供电的 PSoC 芯片总是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2-20):
Question
使用 ModusToolBox 和 Miniprog4(Kitprog3) 烧录没有外部供电的 PSoC 芯片总是失败,如何解决

Answer
ModustoolBox 与 Miniprog4(Kitprog3) 配合烧录PSOC 芯片时,默认只选择 RESET 编程模式,所以要求此时 PSOC 芯片必须是外部供电的,否则就会出现下列 log 信息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KitProg3: FW version: 2.21.1005
Info : KitProg3: Pipelined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KitProg3: Asynchronous USB transfers disabled, please update the firmware
Info : VTarget = 0.000 V  // 芯片无电压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the device (mode: reset)...  //选择 RESET 编程模式
Error: kitprog3: failed to acquire the device  //获取芯片失败
Info : clock speed 2000 kHz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如果你希望 Miniprog4 (Kitprog3) 采用 Power Cycle 编程模式,由Miniprog4 (Kitprog3)给芯片供电并烧录,需要按照如下步骤做操作:
1.  点击 Modus-->Run-->Run Configurations 打开 Run  Configurations 界面,找到 ProjectName Program (Kitprog3_Miniprog4) 这一项,然后再右侧选择 debugger 表单,找到 Config options 文本框,里面是一些烧录芯片的 OpenOCD 指令脚本。

2. 在指定位置增加一下两行脚本。  set ENABLE_ACQUIRE 2 是定义编程模式为 power cycle, ENABLE_POWER_SUPPLY 则是指定供电电压
-s "${openocd_path}/../scripts"
-s "bsps/TARGET_APP_CY8CKIT-062-BLE/config/GeneratedSource"
-c "set ENABLE_ACQUIRE 2"
-c "set ENABLE_POWER_SUPPLY 3300"

-c "source [find interface/kitprog3.cfg]"

修改后保存,然后再点击 Program 就可以利用 Miniprog4 (Kitprog3) 给芯片供电做烧录了。

注意,不要点击 Generate Launches for ...  这个链接,否则 proram 对应的脚本信息会回复原始状态,将你的修改恢复默认状态。

内容copy自:英飞凌官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