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测试 PCB 上的短路

楼主(2024-02-20):
视力检查
在 PCB 上定位短路的第一步是仔细查看 PCB 的整个表面。如果您有可用的,请在电路板检查期间使用放大镜或低倍显微镜。从电源开始并继续工作,寻找焊盘或焊点之间的锡须。任何裂纹或焊料斑点都应引起注意。检查所有过孔。如果您指定了未电镀的过孔,请确保电路板上是这种情况。电镀不良的过孔会在层之间造成短路,并使您的所有东西都接地、VCC 或两者兼而有之。

楼主:
红外成像
您可能很幸运能够使用红外摄像头。使用红外摄像机可以帮助您定位产生大量热量的区域。如果您没有看到远离有源元件的热点,那么您可能有 PCB 短路,即使短路发生在内部层之间。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
要测试电路板是否短路,您需要检查电路中不同点之间的电阻。如果目视检查没有发现有关短路位置或原因的任何线索,请拿起万用表并尝试追踪印刷电路板上的物理位置。万用表方法在大多数电子论坛上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跟踪测试点可以帮助您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