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放置PCB组件的原则

楼主(2024-02-20):
电路性能
高速电路需要将它们的组件尽可能靠近以实现短而直接的信号路径,但它们并不是具有此要求的组件。还需要放置模拟电路和电源组件,以使其敏感或高电流线路尽可能短。这有助于降低电感并提高信号和电源完整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组件可能需要分开以适应总线布线或热分离。

楼主:
可制造性
为了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重要的是要以尽可能容易制造的方式放置组件。例如,彼此距离太近的组件可能无法自动组装,或者可能难以使用自动焊接工艺。较高的芯片组件在较小的部件之前进行波峰焊接会产生阴影效应,从而导致焊接连接不良。小芯片组件的两个焊盘之间不平衡的铜会产生不均匀的加热,导致一个焊盘的焊料先于另一个焊盘熔化,并将另一侧向上拉离焊盘。

楼主:
无障碍
电路板通常必须经过手动测试和返工,这需要访问需要处理的部件。如果其他较大的组件掩盖了这些部件,则可能会使它们的工作更加耗时或对相邻部件造成附带损害。同样,连接器、开关和其他无法访问的人机界面也会减慢电路板的制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