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内某个位域值无缘无故被改变

楼主(2024-02-20):
由于结构体内某个位域值无缘无故被改变,在该位域前多加几个无用位域时程序就正常了,我猜测某些变量溢出然后更改了这个位域的值,我在所有数组赋值时都加了限制数组下标,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把除了static外所有变量都加volatile修饰,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基本上是其他地方变量内存溢出导致

楼主(点评):
只有数组赋值时下标超范围赋值才会造成溢出而影响其它变量吧?我现在把所有数组赋值都加了下标是否超范围判断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B:
变量溢出,或者中断没有原子操作

网友C:
考虑过内存对齐没,之前吃过亏,MCU的8位和16位对齐

楼主(点评):
8位单片机不存在内存对齐问题吧?

网友D:
先从程序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