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流量检测,传感器推荐

楼主(2024-02-20):
描述下应用场景,气泵通过管道抽取空气,流量要求固定2.83升每分钟。管道长度不定,可能1米,也可能20米。

目前测试的传感器接入长度不一的管道后,测量有偏差,管道越长偏差越大。

比如1米长管道标定好2.83升每分钟后,传感器会有一个对应的测量值A,改为10几米管道,
开始调节流量,调到传感器测量结果为A,此时流量应该是2.83升每分钟,但却是3升每分钟。

传感器测量不仅仅和流速有关。
统一补充:文丘里管加压差传感器方案大流量28.3试过,是可以的,管道长度不影响流速对应的测量值,
流量标定用的tsi的。

网友A:
猜测是气压、温度影响了密度?

网友B:
这问题感觉挺难的,不是电子专业的问题。
1、有没有咨询厂家?看厂家怎么说。
2、把管子长度纳入标定参数,重新标定。
3、换传感器,换一个测试一遍。

网友C:
你是怎么得知后面实际流量是3升的,我觉得是测量标定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原理的流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气压、温度影响了密度?

不好判断。

网友E:
感觉进气管道还要加负压传感器

网友F:
重点是什么流量传感器?什么原理的?怎么安装的?安装在什么位置?这些情况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感觉挺难的,不是电子专业的问题。
1、有没有咨询厂家?看厂家怎么说。
2、把管子长度纳入标定参数 ...

谢谢,确实麻烦。
1、厂家也没给解决方案,来这里找找前辈经验。
2、管子长度看使用场合,不固定,将长度参数带入重新标定比较麻烦。
3、目前找了3、4种看起来不错的,都有这个问题,只是有些误差大有些误差小。

大流量28.3用压差传感器加文丘里管方案,是可以的,管子长度不会影响流速对应的测量值。
小流量2.83用文丘里管方案测试,精度太低,波动较大。用的SDP800/SDP810-125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得知后面实际流量是3升的,我觉得是测量标定的方法有问题

有流量标定的仪器,tsi和其他家的。

网友G:
压差、气温和绝压都得测

网友H:
文丘里对前后管段、弯道以及最大测量压差是由要求的,确定设计的量程,在40-100%最大流量时误差较小,其它误差增大。
建议采用涡轮流量计,因为你的流量太小,增加压力温度补偿运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文丘里对前后管段、弯道以及最大测量压差是由要求的,确定设计的量程,在40-100%最大流量时误差较小,其它 ...

谢谢,涡轮流量计初略查了下,测空气的体积都挺大。
加压力温度补偿重新标定,改动太大,太麻烦。

网友H:
是的,对于不是经常做测量的来说,补偿式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