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整型转字符串函数itoa和sprintf的优缺点

楼主(2024-02-20):
itoa()不是C标准库中的函数,而是Windows平台下扩展的函数。sprintf是标准库中的函数,功能比这个更强,用法跟printf类似。但是sprintf的运行效率比itoa低

网友A:
itoa 函数在一些 C 标准库中是存在的,但确实没有被 ANSI C 或 ISO C 标准正式纳入。它被认为是一些编译器提供的扩展,而且并不是所有编译器都支持它。

网友B:
如果你只需要将整型转换为字符串,并且不关心跨平台兼容性,那么itoa可能是一个简单而高效的选择。但请注意,它并非C/C++标准库中的函数。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灵活性或跨平台兼容性,或者你还需要格式化其他类型的数据,那么sprintf(或其安全版本)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请确保正确使用它以避免缓冲区溢出等问题。

楼主:
sprintg效率不太高

网友C:
itoa就非常方便,效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