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硬件CRC采用的是何种算法

楼主(2024-02-20):
最近在搞modbus,需要用到CRC16,但是用硬件CRC计算出来的结果和CRC在线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想知道内部的硬件CRC16用的是哪个算法

网友A:
modbus用查表法怕就行了

网友B:
硬件实现的CRC16算法可能因厂家和设备而异。Modbus协议中使用的CRC16是基于多项式0x8005(或者说0xA001,根据不同的表示方法而定)。这个多项式对应的CRC算法是一个特定的位操作序列,不同的硬件实现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计算CRC。通常,硬件实现的CRC算法是专门设计的电路,与软件实现的算法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参考官方技术手册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硬件CRC模块的初始值与Modbus协议规定的CRC-16初始值(通常为0xFFFF)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E(2024-03-25):
硬件CRC计算出来的结果与在线计算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硬件CRC模块使用的CRC算法与你在线计算所用的算法不同

网友F:
硬件CRC模块通常会使用标准的CRC算法,比如CRC-CCITT、CRC-16、CRC-32等。对于CRC-16,常见的算法包括CRC-16-CCITT、CRC-16-Modbus等

网友G:
有可能CRC的表不同,所以导致结果不同。

网友H:
这个估计得问厂商了,内部电路是什么样得真不清楚。

网友I:
如果你的硬件CRC模块与在线计算的结果不一致,可以先确认你的在线计算工具使用的是哪种CRC算法,然后查阅你的硬件手册或者相关文档,确认硬件CRC模块使用的是哪种CRC算法

网友J:
其实算法不一致会导致这样情况发生的,你改一下算法规则就好了

网友K: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事情,就是同时使用硬件CRC,和软件CRC的话,计算结果不一样

网友L:
内部的CRC不是CRC16,

网友M(2024-07-31):
它们的硬件 CRC 模块采用的是 CRC-16-CCITT 算法

网友N:
硬件CRC进行开发比较快捷

网友O(2024-12-04):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用GD32E230的硬件CRC做CRC16-MODBUS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硬件CRC设置:    //CRC16-MODBUS设置
    /* configure the size of polynomial */
    crc_polynomial_size_set(CRC_CTL_PS_16);
    /* configure polynomial value */
    crc_polynomial_set(0x8005);
    /* configure the CRC input data reverse function */
    crc_input_data_reverse_config(CRC_INPUT_DATA_BYTE);
    crc_reverse_output_data_enable ();

使用时:
    crc_data_register_reset();
    valcrc16 = crc_block_data_calculate(UART_receiver, 2U, INPUT_FORMAT_BYTE);

  注意:计算的CRC16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UART_receiver:接收数据数组
2U:计算两个字节的CRC16

网友P:
硬件CRC通常采用标准的CRC算法,如CRC-CCITT、CRC-16、CRC-32等。

网友Q:
在CRC计算中,所有的运算都是基于模2除法,这意味着加法和减法操作实际上是异或(XOR)运算。

网友R:
RC算法的核心是使用一个预定义的生成多项式来计算校验值。

网友S:
硬件CRC模块的优势在于其高速度和低资源消耗,特别适合嵌入式系统和实时应用。

网友T:
硬件实现的CRC电路可以是串行或并行的,其中并行电路能够更快地完成计算。

网友U:
crc好像不同的参数配置结果会不同

网友V:
CRC算法使用一个预定义的生成多项式来计算校验值。常见的生成多项式包括CRC-16、CRC-32等。

网友W:
硬件CRC采用的是串行CRC算法

网友X:
硬件CRC(循环冗余校验)的实现通常依赖于特定的硬件模块,

网友Y:
CRC模块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计算CRC:

初始化:设置初始值,通常是全零或全一。
数据输入:逐位或逐字节输入数据。
移位和异或:通过移位寄存器和异或操作来更新CRC值。
最终结果:在所有数据处理完毕后,得到最终的CRC值。

网友Z:
串行CRC算法的优点主要体现在硬件实现的简洁性和效率上,它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高速的数据传输系统中,同时不需要存储整个数据块,从而节省了内存资源。

网友AA:
有些CRC算法在计算过程中会对数据进行反转操作,这取决于具体的算法实现。

网友AB:
在数据发送前计算CRC校验值,附在发送数据之后,数据接收方也按照同样方法计算CRC,然后对比计算结果,如果一致说明数据传输无误。

网友Q:
在硬件实现中,CRC计算可以被映射到移位寄存器和异或门的组合上,这种结构允许并行处理多个位,从而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

网友AC:
并行CRC算法能够将待校验的数据分成若干部分,同时进行CRC计算,大幅减少了单次处理的时间开销。

网友T:
这些模块内部采用的算法一般基于多项式除法。

网友AD:
硬件实现中,通常使用移位寄存器来处理数据。数据逐位输入,通过移位和异或操作来更新CRC值。

网友AE:
这是最常见的硬件CRC实现方式。LFSR利用移位寄存器和异或门来生成多项式。

网友AF:
硬件CRC的优势在于其高速度和高效率,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

网友P:
CRC算法在硬件实现中非常高效,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场景,如网络通信、数据存储设备等。

网友AG:
事实上,不一致的算**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你可以改变算法规则。

网友AA:
如何将数据分块,这需要考虑到硬件资源的分配、数据的传输效率以及算法的计算效率。

网友AH:
并行CRC算法能够显著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它通过同时操作多个数据元素来缩短处理时间。

网友AA:
初始化:首先将CRC寄存器设置为全零或者某个预设的非零初始值(取决于具体的应用标准)。
数据处理:对于输入数据流中的每一个字节(或位),硬件会更新CRC寄存器的内容。这个过程涉及到与当前CRC值和新输入的数据进行异或操作,然后通过移位寄存器模拟多项式除法的过程。
最终结果:当所有数据都被处理完毕后,CRC寄存器中的内容即为最终的CRC校验值。有时需要对这个值进行反转或者其他转换作为输出。

网友Z:
通过将数据视为一个二进制多项式,并与一个预定义的生成多项式进行除法运算,从而生成一个校验码。

网友AI:
用于验证数据存储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网友AB:
CRC计算采用二进制模二除法,忽略进位和借位。

网友AJ:
CRC算法的核心是基于生成多项式

网友AK:
硬件CRC模块的设计通常是根据选定的多项式进行优化,以便快速执行CRC计算。

网友AL:
CRC-16算法包括CRC-16-CCITT和CRC-16-Modbus等变体。

网友AM:
串行CRC算法的核心在于位操作,数据流的每一位都被依次处理,而不是一次性处理整个数据块。

网友AN:
通常采用的是模二除法算法

网友AO:
很多微控制器和FPGA都内置了支持多种CRC标准的专用硬件模块

网友AP:
硬件CRC采用的是基于生成多项式的模2除法算法,通过移位寄存器和异或操作来实现高效的CRC计算。

网友AQ:
选择哪种算法取决于所需的校验能力、数据传输速率、硬件资源以及功耗等因素。

网友AD:
生成的校验码长度为 8 位,适用于数据量较小的校验场景,比如一些简单的通信协议中对字节级数据的校验。它的计算速度快,但由于校验码长度较短,冲突概率相对较高.

网友AR:
在CRC算法中,这一优势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CRC计算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位运算,这些运算天然适合并行处理。

网友Q:
逐位处理的方法使得串行CRC算法在硬件实现时,可以用相对简单的逻辑电路完成,且对内存的消耗较小。

网友AS:
对于某些CRC算法,可以预先计算一个查找表(也称为CRC表),其中包含所有可能的字节输入和对应的CRC结果。

网友AT:
crc表可能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

网友AU:
crc似乎有不同的参数配置结果

网友AV:
并行crc算法可以将待验证的数据分成几部分,同时进行crc计算,大大降低了单次处理的时间成本。

网友AW:
校验码是通过将数据视为二进制多项式并将其除以预定义的生成多项式来生成的。

网友AX:
硬件crc的优势在于速度快,效率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

网友AY:
事实上,不一致的计算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您可以更改算法规则。,

网友AZ:
通常使用模二除法算法,

网友H:
逐位处理方法允许串行crc算法在相对简单的逻辑电路中实现,并且当在硬件中实现时消耗较少的存储器。

网友BA:
GD32E230硬件CRC采用的是常见的CRC算法,具体是CRC-CCITT算法或其变种,用于数据完整性和通信错误检测。

网友BB:
CRC16 的那个直接查表就可以了

网友BC(2025-01-13):
这个算法应该是可以配置的吧,GD的没用过,ST的用过

网友BD:
这个算法应该是可配置的。Gd没用过,st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