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ART串口通信

楼主(2024-07-19):
USART串口

串口发送
Serial.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
  * @brief  初始化串口以及引脚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TX引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rue;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配置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串口模式(发送)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rue);

    USART_Cmd(USART1,ENABLE);//开启USART1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完成传输之前进行空循环
    //TXE位置一后,会自动清除标志位,详看手册
}

/**
  * @brief  发送一个数组
  * @param  Array:发送的数组
  * @param  Length:发送数组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Array);
    }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符串
  * @param  String:发送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i = 0; String != '\0'; i ++)//判断是否为结束标志位
    {
        Serial_SendByte(String);
    }
}

/**
  * @brief  计算X^Y
  * @param  X:底数    Y:幂次
  * @retval Res:X^Y的结果
  */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uint32_t Y)
{
    uint32_t Res = 1;
    while(Y --)
    {
        Res *= X;
    }
    return Res;
}

/**
  * @brief  发送一个无符号数字
  * @param  Number:发送的数字
  * @param  Length:数字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x30);//从最高位开始获取各位数字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
    }
}

int fputc(int ch,FILE *f)//重写fputc函数,将fputc重定向到串口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
  * @brief  封装vsprintf可变参数
  * @param  可变参数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定义参数列表变量
    va_start(arg , format);//从format位置接收参数表,放入arg中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打印位置     格式化字符串     参数表
    //sprintf只能接收直接写的参数,封装格式需要vsprintf
    va_end(arg);//释放参数表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Serial_Init();

        uint8_t MyArray[4] = {0x42, 0x43, 0x44, 0x45};
    Serial_SendByte(0x41);
    Serial_SendArray(MyArray,4);
    Serial_Printf("\r\n");
    Serial_SendString("Hello\r\n");//\r回车 \n换行
    Serial_SendNumber(1234,4);
    Serial_Printf("\r\n");
    //移植printf函数:
    //1.重写fputc函数,将fputc重定向到串口(printf此时只有一个)
    printf("Num = %d\r\n",666);
    //2.使用sprintf函数
    char String[100];
    sprintf(String,"Num = %d\r\n",666);//sptintf可以指定打印位置,不涉及重定向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3.封装sprintf函数
    Serial_Printf("Num = %d\r\n",666);
    //输出汉字
    Serial_Printf("你好,世界");//utf8   --no-multibyte-chars

        while(1)
        {

        }

}

串口发送+接收
Serial.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uint8_t Serial_RxData;//数据存放位置
uint8_t Serial_RxFlag;//数据是否读到标志位

/**
  * @brief  串口,引脚以及中断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TX引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X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rue;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配置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串口模式(发送接收)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rue);

    //中断方式接收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当接收到字节时触发中断

    //配置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相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开启USART1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完成传输之前进行空循环
    //TXE位置一后,会自动清除标志位,详看手册
}

/**
  * @brief  发送一个数组
  * @param  Array:发送的数组
  * @param  Length:发送数组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Array);
    }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符串
  * @param  String:发送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i = 0; String != '\0'; i ++)//判断是否为结束标志位
    {
        Serial_SendByte(String);
    }
}

/**
  * @brief  计算X^Y
  * @param  X:底数    Y:幂次
  * @retval Res:X^Y的结果
  */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uint32_t Y)
{
    uint32_t Res = 1;
    while(Y --)
    {
        Res *= X;
    }
    return Res;
}

/**
  * @brief  发送一个无符号数字
  * @param  Number:发送的数字
  * @param  Length:数字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x30);//从最高位开始获取各位数字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
    }
}

int fputc(int ch,FILE *f)//重写fputc函数,将fputc重定向到串口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
  * @brief  封装vsprintf可变参数
  * @param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定义参数列表变量
    va_start(arg , format);//从format位置接收参数表,放入arg中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打印位置     格式化字符串     参数表
    //sprintf只能接收直接写的参数,封装格式需要vsprintf
    va_end(arg);//释放参数表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
  * @brief  获取读取完成标志位
  * @param  无
  * @retval 0:未读到数据
  * @retval 1:成功读到数据
  */
uint8_t Serial_GetRxFlag(void)
{
    if(Serial_RxFlag == 1)
    {
        Serial_RxFlag  = 0;//将其重新置零,并返回1
        return 1;
    }
   return 0;
}

/**
  * @brief  获取接收到的数据
  * @param  无
  * @retval 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Serial_GetRxData(void)
{
    return Serial_RxData;
}

/**
  * @brief  串口1中断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说明已经接收到数据
    {
        Serial_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转存
        Serial_RxFlag = 1;//读完后将自己设置标志位置一
        //如果此时没有读取DR,则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uint8_t RxData;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1,"RxData:");

        Serial_Init();

        while(1)
        {
                //查询方式接收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SET)//表示接收到数据
//        {
//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当读完DR寄存器时,会自动将标志位清除
//            OLED_ShowHexNum(1,1,RxData,2);
//        }

        //中断方式接收
        if(Serial_GetRxFlag() == 1)
        {
            RxData = Serial_GetRxData();
            OLED_ShowHexNum(1,8,RxData,2);
            Serial_SendByte(RxData);//数据回传

        }
        }

}

串口收发HEX数据包
Serial.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uint8_t Serial_TxPacket[4];
uint8_t Serial_RxPacket[4];
uint8_t Serial_RxFlag;

/**
  * @brief  串口,引脚以及中断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TX引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X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rue;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配置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串口模式(发送接收)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rue);

    //中断方式接收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当接收到字节时触发中断

    //配置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相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开启USART1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完成传输之前进行空循环
    //TXE位置一后,会自动清除标志位,详看手册
}

/**
  * @brief  发送一个数组
  * @param  Array:发送的数组
  * @param  Length:发送数组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Array);
    }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符串
  * @param  String:发送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i = 0; String != '\0'; i ++)//判断是否为结束标志位
    {
        Serial_SendByte(String);
    }
}

/**
  * @brief  计算X^Y
  * @param  X:底数    Y:幂次
  * @retval Res:X^Y的结果
  */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uint32_t Y)
{
    uint32_t Res = 1;
    while(Y --)
    {
        Res *= X;
    }
    return Res;
}

/**
  * @brief  发送一个无符号数字
  * @param  Number:发送的数字
  * @param  Length:数字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x30);//从最高位开始获取各位数字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
    }
}

int fputc(int ch,FILE *f)//重写fputc函数,将fputc重定向到串口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
  * @brief  封装vsprintf可变参数
  * @param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定义参数列表变量
    va_start(arg , format);//从format位置接收参数表,放入arg中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打印位置     格式化字符串     参数表
    //sprintf只能接收直接写的参数,封装格式需要vsprintf
    va_end(arg);//释放参数表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
  * @brief  将载荷数据加上包头与包尾并发送一个数据包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Packet(void)
{
    Serial_SendByte(0xFF);//发送包头
    Serial_SendArray(Serial_TxPacket,4);//发送载荷数据
    Serial_SendByte(0xFE);//发送包尾
}

/**
  * @brief  读取是否接收到数据包标志位
  * @param  无
  * @retval 0:未读到数据包
  * @retval 1:成功读到数据包
  */
uint8_t Serial_GetRxFlag(void)
{
    if(Serial_RxFlag == 1)
    {
        Serial_RxFlag  = 0;//将其重新置零,并返回1
        return 1;
    }
   return 0;
}

/**
  * @brief  串口1中断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x_State = 0;
    static uint8_t pRx_Packet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说明已经接收到数据
    {
        uint8_t Rx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获取读到的数据
        if(Rx_State == 0)
        {
            if(Rx_Data == 0xFF)//接收到包头
            {
                Rx_State = 1;//转至下一状态
                pRx_Packet = 0;//将指针清零,为接收做准备
            }
        }
        else if(Rx_State == 1)
        {
           Serial_RxPacket[pRx_Packet] = Rx_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pRx_Packet ++;//指针加一
           if(pRx_Packet >= 4)//4个载荷数据收完
           {
                Rx_State = 2;//转至下一状态
           }
        }
        else if(Rx_State == 2)
        {
            if(Rx_Data == 0xFE)//判断是否为包尾
             {
                 Rx_State = 0;//清零,为下次做准备
                 Serial_RxFlag= 1;//将接收一个数据包标志位置一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除标志位
    }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Key.h"

uint8_t KeyNum;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Key_Init();
        Serial_Init();

    OLED_ShowString(1,1,"TxPacket");
    OLED_ShowString(3,1,"RxPacket");

    Serial_TxPacket[0] = 0x01;
    Serial_TxPacket[1] = 0x02;
    Serial_TxPacket[2] = 0x03;
    Serial_TxPacket[3] = 0x04;

        while(1)
        {
        KeyNum = Key_GetNum();
        if(KeyNum == 1)
        {
            Serial_TxPacket[0] ++;
            Serial_TxPacket[1] ++;
            Serial_TxPacket[2] ++;
            Serial_TxPacket[3] ++;

            Serial_SendPacket();

             OLED_ShowHexNum(2,1,Serial_TxPacket[0],2);
             OLED_ShowHexNum(2,4,Serial_TxPacket[1],2);
             OLED_ShowHexNum(2,7,Serial_TxPacket[2],2);
             OLED_ShowHexNum(2,10,Serial_TxPacket[3],2);
        }

                if(Serial_GetRxFlag() == 1)//表示收到数据包
        {
            OLED_ShowHexNum(4,1,Serial_RxPacket[0],2);
            OLED_ShowHexNum(4,4,Serial_RxPacket[1],2);
            OLED_ShowHexNum(4,7,Serial_RxPacket[2],2);
            OLED_ShowHexNum(4,10,Serial_RxPacket[3],2);
        }
        }

}

串口收发文本数据包
Serial.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char Serial_RxPacket[100];//接收缓存区
uint8_t Serial_RxFlag;

/**
  * @brief  串口,引脚以及中断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TX引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X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为什么?查表手册推荐(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rue;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配置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串口模式(发送接收)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无)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r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rue);

    //中断方式接收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当接收到字节时触发中断

    //配置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相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开启USART1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完成传输之前进行空循环
    //TXE位置一后,会自动清除标志位,详看手册
}

/**
  * @brief  发送一个数组
  * @param  Array:发送的数组
  * @param  Length:发送数组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Array);
    }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符串
  * @param  String:发送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i = 0; String != '\0'; i ++)//判断是否为结束标志位
    {
        Serial_SendByte(String);
    }
}

/**
  * @brief  计算X^Y
  * @param  X:底数    Y:幂次
  * @retval Res:X^Y的结果
  */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uint32_t Y)
{
    uint32_t Res = 1;
    while(Y --)
    {
        Res *= X;
    }
    return Res;
}

/**
  * @brief  发送一个无符号数字
  * @param  Number:发送的数字
  * @param  Length:数字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x30);//从最高位开始获取各位数字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i - 1) % 10 + '0');
    }
}

int fputc(int ch,FILE *f)//重写fputc函数,将fputc重定向到串口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
  * @brief  封装vsprintf可变参数
  * @param
  * @retval 无
  */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定义参数列表变量
    va_start(arg , format);//从format位置接收参数表,放入arg中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打印位置     格式化字符串     参数表
    //sprintf只能接收直接写的参数,封装格式需要vsprintf
    va_end(arg);//释放参数表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
  * @brief  串口1中断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x_State = 0;
    static uint8_t pRx_Packet = 0;
    //状态机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说明已经接收到数据
    {
        uint8_t Rx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获取读到的数据

        if(Rx_State == 0)//接收数据包头
        {
            if(Rx_Data == '@' && Serial_RxFlag == 0)//接收到包头并且标志位为零才进行读取
            {
                Rx_State = 1;//转至下一状态
                pRx_Packet = 0;//将指针清零,为接收做准备
            }
        }
        else if(Rx_State == 1)//接收第一包尾
        {
            if(Rx_Data == '\r')//判断是否为第一包尾
            {
                Rx_State = 2;//跳转至下一状态
            }
            else
            {
                Serial_RxPacket[pRx_Packet] = Rx_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pRx_Packet ++;//指针加一
            }
        }
        else if(Rx_State == 2)//接收第二包尾
        {
            if(Rx_Data == '\n')//判断是否为第二包尾
             {
                 Rx_State = 0;//清零,为下次做准备
                 Serial_RxPacket[pRx_Packet] = '\0';//在末尾加上结束标志位
                 Serial_RxFlag= 1;//接收一个数据包后标志位置一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除接收寄存器非空标志位
    }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LED_Init();
        Serial_Init();

    OLED_ShowString(1,1,"TxPacket");
    OLED_ShowString(3,1,"RxPacket");

        while(1)
        {
       if(Serial_RxFlag == 1)//接收到数据包
       {
           OLED_ShowString(4,1,"                ");
           OLED_ShowString(4,1,Serial_RxPacket);

           if(strcmp(Serial_RxPacket,"LED_ON") == 0)
           {
               LED1_On();
               Serial_SendString("LED_ON_OK\r\n");
               OLED_ShowString(2,1,"                ");
               OLED_ShowString(2,1,"LED_ON_OK");
           }
           else if(strcmp(Serial_RxPacket,"LED_OFF") == 0)
           {
               LED1_Off();
               Serial_SendString("LED_OFF_OK\r\n");
               OLED_ShowString(2,1,"                ");
               OLED_ShowString(2,1,"LED_OFF_OK");
           }
           else
           {
               Serial_SendString("COMMAND_ERRO\r\n");
               OLED_ShowString(2,1,"                ");
               OLED_ShowString(2,1,"COMMAND_ERRO");
           }
           Serial_RxFlag = 0;//准备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
        }

}

注意该实验的PA^1脚起始电平需要给高电平,不然会引起你的疑惑,为何上电就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981247/article/details/13609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