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keil烧录问题

楼主(2024-02-20):
我keil版本5.36,先烧录的masterboot程序,然后烧录app1程序,地址和大小都改好了,但是烧录了app1程序后masterboot程序也被清除了这是为什么啊?还有个问题是我直接调用ns_dfu_boot_jump(NS_APP1_START_ADDRESS);却不能跳转到app1程序呢?

网友A:
检查烧录配置,确保App1程序烧录到正确的内存地址,并且没有覆盖到Master Boot程序。

网友B:
Master Boot程序被自动擦除了?

网友C:
查看keil的烧录配置,是否是全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烧录配置,确保App1程序烧录到正确的内存地址,并且没有覆盖到Master Boot程序。 ...

烧录应该没问题了,和昨天一样的配置,今天就顺利烧录进去并且跳转执行了,但是运行时在连接蓝牙的时候程序会卡死,是有关蓝牙的配置有需要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ter Boot程序被自动擦除了?

今天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keil的烧录配置,是否是全擦

不是全擦,但是今天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