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系列ADC的分辨率是多少位?

楼主(2024-02-20):
CW32, dc, cw, ADC, AD
CW32系列ADC的分辨率是多少位?支持哪些采样率?

网友A:
CW32系列MCU内部集成了一个 12 位精度、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SAR ADC)。

网友B:
12 位精度、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

网友C:
建议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型号选择,高性价比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