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3 在无晶体模式下,能进入内置的BOOT吗?

楼主(2024-02-20):
#每日话题# 目前测试失败的,测试方式:开发板boot0接高,短路晶体的电容,模拟无晶体状态。按复位键或者重新上电,都无法识别出DFU模式USB设备。
Jlink连接h指令显示PC在1FFF2788地址,应该是停止工作状态。
能确认boot是否一定要晶体的吗?如果可以,在无晶体模式下,使用软件jump boot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可能能把

网友B:
如果确实是因为缺少晶体导致无法进入DFU模式,软件跳转到bootloader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网友C(2024-08-27):
USB 对时钟精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D(2024-09-30):
确认boot是否一定要晶体

网友E:
单片机的运行,没有时钟,就进行不下去了吧?

网友F(2024-11-27):
关于N32L403在无晶体模式下是否能进入内置的BOOT(启动引导程序),这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制造商的实现。通常,微控制器在无晶体模式下会进入内部振荡器模式,并使用内部时钟源进行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进入内置的BOOT程序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