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PFC输出功率问题

楼主(2024-02-20):
这几天在学习LLC,在看到diy大多数用NCP1654+6599做的,今天在看NCP1654手册的时候没看到电流检测是怎么计算的?还请各位坛友指点指点。

网友A:
rsense吧,应该有一个,低压侧

这图简直了,你是要考验我们视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ense吧,应该有一个,低压侧

不好意思,忘了写明用的是IC的典型线路,具体资料请看附件。

楼主:
请教坛友是由图中所标电阻确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写明用的是IC的典型线路,具体资料请看附件。

资料的第20页里面就是详细介绍

收到,我再仔细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