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系列ADC是否有内置增益放大器?

楼主(2024-02-20):
CW32系列ADC是否有内置增益放大器?

网友A:
已经量产的CW32系列MCU的ADC内置了一个信号跟随器,没有增益放大器。即将发布的新型号MCU,已经集成了可调增益的放大器。敬请期待!

网友B:
ADC内置了一个信号跟随器,没有增益放大器

网友C:
CW32系列MCU的ADC内置了一个信号跟随器,没有增益放大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等待新出的新品吧

网友E:
已经量产的CW32系列MCU的ADC内置了一个信号跟随器,没有增益放大器,这个是通用的??

网友F:
已经量产的CW32系列MCU的ADC内置了一个信号跟随器,没有增益放大器。即将发布的新型号MCU,已经集成了可调增益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