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u盘拖拽下载的功能是分stlink版本吗?

楼主(2024-02-20):
还是分芯片型号啊?我的下载器怎么就没这功能

网友A:
拖拽下载功能通常与STLink调试器的固件版本以及使用的编程软件有关,跟芯片型号无关。
如果你的STLink调试器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可能是因为固件版本较老,或者使用的编程软件不支持。你可以尝试升级STLink的固件或者使用其他支持该功能的编程软件。

网友B:
如果您的STM32芯片支持USB DFU模式,那么无论您使用的哪个ST-Link调试器的版本,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固件更新。
是否支持"u盘拖拽下载"功能取决于您使用的具体STM32微控制器型号

网友C:
对的,一般都是分STlink版本的

网友D:
这个好像是mbed的模式吧

网友E:
应该都支持吧,只要是有U盘模式的话

网友F:
为啥这么问?是因为你的烧录器没有虚拟出来个U盘吗?

网友G:
可能是你的烧录器是盗版吧

网友H:
应该会有分型号一说吧,因为STlink有些是阉割版本的

网友I:
这个没玩过,不过你可以试试更新你的烧录器试试

网友J:
一般都是STlink固件支持才行,要是不支持就是没有的

网友K:
还能拖拽下载?

网友L:
U盘拖拽确实很方便哦

网友M: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STlink不行,换个原厂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