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单片机跑神经网络效率怎么样?

楼主(2024-02-20):
单片机跑神经网络效率怎么样?可以跑什么样的量级?

网友A:
这个要看单片机的配置和性能。

网友B:
单片机在跑神经网络时的效率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内存大小、神经网络模型的复杂度等

网友C:
我觉得单片机基本上都跑不了的吧

网友D:
一般来说,单片机相对于专门的神经网络处理器或者通用的计算机处理器,其计算能力和内存容量较为有限,因此在跑神经网络时会有一定的限制。

网友E:
通常情况下,单片机可以用于跑一些轻量级的神经网络模型,比如一些小型的卷积神经网络(CNN)或者循环神经网络(RNN)

网友F:
一般MCU可以跑简单的模型,通常具有较少的层和参数,适合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G:
对于大型的神经网络模型,比如深度的CNN或者大规模的循环神经网络,单片机的计算能力和内存容量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不太适合在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H(2024-03-21):
单片机可以用于跑一些轻量级的神经网络模型,但对于大型复杂的模型,建议选择专门的神经网络处理器或者通用的计算机处理器

网友I:
现在ST的有些MCU确实有AI部分的控件,但是好像玩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J:
直接找一些性能强大一些的MPU多好啊

网友K:
好像MCU跑神经网络效果和效率估计都不能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