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andby模式下,WKUPx引脚唤醒

楼主(2024-02-20):
STM32的Standby模式,对于STM32F030来说,WKUPx引脚也有多个,
实际测试发现一个问题:
使能多个唤醒源,也就是配置多个EWUP为1,
当其中有一个唤醒WKUPx引脚时钟为高(比如始终接在了3.3上),此时其他唤醒WKUPx引脚即使产生上升沿也无法唤醒

网友A:
都已经唤醒了,其他触发源肯定没有效果啊。

不啊,不会唤醒啊。 比如EWUP1、EWUP2都为1,WEUP1的PIN PA0始终接高,然后再进Standby,这个时候WEUP2对应的PC13是唤醒不了嘞

网友B:
唤醒好像就PA0能唤醒吧

网友C:
您可以参考一下ST的低功耗的例程,例程里面应该比较好理解

网友D:
单独测试唤醒可以成功吗

可以啊,全部配置后,当其他WAKUP PIN为低电平时,单独唤醒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唤醒好像就PA0能唤醒吧

有多个唤醒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参考一下ST的低功耗的例程,例程里面应该比较好理解

例程对这个现象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唤醒好像就PA0能唤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