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外部高速晶振(25MHZ)和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均不起振

楼主(2024-02-21):
请问GD32H759外部高速晶振(25MHZ)和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均不起振可能是什么原因。MCU最小系统如图所示。

网友A:
没看出硬件电路哪里有异常。
你可先 看看HSI能不能正常工作。
软件有没有配置对HSE、LSE
晶振对应的匹配电容有没有贴对
把这个最小系统和官方的做对比排查。
板子上只保留最小有系统元器件试试

只能这么排查先。。。。

楼主:
已经解决。需要下载程序后配置相关时钟,晶振才会起振。

网友B(2024-03-26):
对啊,你必须要先烧录程序才能有起振的

网友C:
不过一般来说,应该是有电一般晶振好像就起来喽

网友D:
你这个得看看焊接如何,然后看看程序烧录进去了没

网友E:
可能是晶振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可以尝试更换新的晶振

网友F:
可能是晶振的外部电路设计存在问题,例如晶振的负载电容选择不当等

网友G:
检查晶振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焊接问题或短路等情况

网友H:
你可以逐一排查一下,比如是连接问题、质量问题或者是设计问题,再或者是程序没烧录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这种晶振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吧,只要检查没起振,就换个板子再试试呗

网友J:
你最后解决的是因为没烧录程序?

网友K:
有点意思,我觉得烧录程序之后才能看晶振是否起振吧,你这是直接不烧录之后直接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点意思,我觉得烧录程序之后才能看晶振是否起振吧,你这是直接不烧录之后直接试啊

...

因为之前程序一直下不进去,然后排查问题。发现晶振不起振,后来查看资料后发现,如果外部接无源晶振的话,需要芯片内部的协振电路先起振,才能带动外部无源晶振起振。现在程序能下进去了,自然晶振也就起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最后解决的是因为没烧录程序?

是的,因为之前程序一直下不进去,然后排查问题。发现晶振不起振,后来查看资料后发现,如果外部接无源晶振的话,需要芯片内部的协振电路先起振,才能带动外部无源晶振起振。现在程序能下进去了,自然晶振也就起振了。

网友L(2024-05-31):
如果外部接无源晶振的话,需要芯片内部的协振电路先起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程序一直下不进去,然后排查问题。发现晶振不起振,后来查看资料后发现,如果外部接无源晶振的话 ...

0、晶振的频率和微控制器配置不匹配,例如晶振的频率超出了微控制器的允许范围。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最后解决的是因为没烧录程序?

最后解决的是因为没烧录程序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逐一排查一下,比如是连接问题、质量问题或者是设计问题,再或者是程序没烧录的问题 ...

得烧录程序之后才能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得看看焊接如何,然后看看程序烧录进去了没

下载程序后配置相关时钟,晶振才会起振。

网友M:
是不是起振电容选的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