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用PIC单片机做过什么项目?使用过哪些PIC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4-02-21):
我用过的第一个型号是PIC16F877A,当年学习单片机时候买的。后来用过PIC10Fxxx,8个引脚的。再后来就多了。

网友A:
以前用过PIC芯片做过无线充电的项目。型号应该是PIC16系列

网友B:
做过led驱动板

网友C:
俺第一块开发板用的是经典的8051

网友D(2024-03-31):
电机驱动。

网友E:
用PIC的还是比较少,都是用的ST的比较多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使用PIC做个电压表头这种东西

网友G:
现在做的少了,之前用PIC做过一个读卡器的,还比较稳定呢

网友H:
做啥都行啊,不过PIC用的真比较少

网友I:
我看很多开源项目都是使用PIC来操作的

网友J:
PIC单片机由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生产,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项目中。它们因其易用性、稳定性和成本效益而受到开发者的青睐。PIC单片机型号众多,包括PIC10、PIC12、PIC16、PIC18和PIC24系列等,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性能和功能特点。

网友K:
PIC都是用32的了吧,是吧

网友L:
我没做过啥,感觉PIC用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M:
这种做啥都行吧,做个简单的IO控制之类的还是比较好上手的

网友N:
做过门禁,但是后来效果不好,就改主控了

网友O:
PIC的话,性能好像不是很强吧

网友P:
集成了数字信号处理(DSP)功能的dsPIC系列,以及8位、16位和32位不同字长的产品系列。

网友: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网友Q:
PIC32MX795F512L:这是一个32位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高性能应用,如图像处理、数据通信等。

网友R:
使用PIC单片机控制四轴飞行器的电机和舵机,实现飞行控制。

网友S:
使用PIC单片机控制家庭设备,如灯光、空调等,并通过Wi-Fi或蓝牙与手机或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T:
使用了PIC单片机来控制电池供电的传感器阵列,通过降低工作频率和合理运用休眠模式,显著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能耗,延长了设备的续航时间。

网友U:
PIC18F4550 - 一个较为高端的8位单片机,具有更多的闪存和更多的外设选项。

网友V:
PIC16F1829、PIC16F877A

网友W:
物联网项目、传感器应用、LED显示等。

网友X:
PIC单片机可以用于各种电子项目,并且有多种常用的型号。

网友P:
PIC24FJ64GA002

网友Q:
PIC16F877A

网友Y:
在PIC单片机的常用型号方面,有多个系列和型号可供选择。

网友Z:
使用PIC单片机读取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在LCD显示屏上显示。

网友AA:
PIC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如工业控制、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

网友AB:
IC12C5XX、PIC16C5X/55X/6X/62X/7X/72X/8X等都是常见的型号,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性能需求。

网友AC:
我的第一个开发板是经典的8051

网友AD:
图像微控制器可用于各种电子项目,并有各种常用的模型。

网友AE:
还用过蛮多的,pic12f675,pic16f676,pic16f72,pic16f690,pic16f882,pic18f25k22,pic18f25k80等。

网友AF:
PIC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工业控制、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

网友AG:
My First Development Board was the classic 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G:
My First Development Board was the classic 8051

nice。

网友AH:
做过遥控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