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恒压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4-02-21):
DCDC降压恒压芯片,通常称为降压型或Buck转换器,其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开关元件(通常是一个MOSFET)对输入电压进行高频开关,再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由电感和电容组成)将开关产生的脉冲电压转换成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
下面是降压转换器工作原理的简化步骤:
1. 开关控制:在控制芯片的驱动下,开关元件(MOSFET)周期性地通断。当开关闭合时,输入电压直接施加在电感上,电感储存能量,电流开始增加。2. 储能:电感在开关元件导通期间储能,其能量与电流的增加成正比。此时负载通过电感和输出电容得到供电,电容开始放电以维持输出电压。3. 反馈控制:输出电压通过一个反馈网络送回控制芯片,用于与参考电压比较。控制芯片据此调整开关的占空比(即导通和断开的时间比例),以稳定输出电压。4. 占空比调整:占空比是影响输出电压的重要参数。在负载变化或输入电压波动时,通过调整占空比可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惠海H6225H是一款降压恒压芯片,支持48V 60V 72V 80V 100V 转3.3V 5V 12V等电压。外围简单,内置MOS管。
产品描述
H6225H是一种内置100V耐压MOS,支持输入高达90V的高压降压开关控制器,可以向负载提供2A的连续电流。H6225H支持输出恒定电压,可以通过调节VFB采样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同时支持最大电流限制,可以通过修改CS采样电阻来设置输出电流最大值。典型开关频率为130KHz,设计有最小开关频率5KHz,可以确保良好的输出动态响应。在轻型负载下,H6225H将进入PWM+PFM模式,以获得较高的转换效率。
H6225H集成软启动,可大幅度减弱输入打火时产生浪涌对芯片的损坏,同时集成热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电流限制,提供可靠的容错操作。H6225H集成了输入线路电压补偿和高带宽环路,以满足±5%的输出电压精度。H6225H支持低输出电压应用,最低可带到3.3V。
H6225H采用SOT89-5封装。
产品特征
l 内置100V高压MOS
l 宽压8V-90V输入范围
l 支持输出电压最低可调至3.3V
l 支持最大2A的负载电流
l 转换效率最高可达95%
l 输出线损电压补偿
l 输出电压精度±5%
l 带软启动功能(SS)
l 带过流保护功能(OCP)
l 带过热保护功能(OTP)
l 带输出短路保护功能(SCP)
典型应用
l 模块供电
l 小家电电源
l 小功率恒压源
l 车载仪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