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CB设计

楼主(2024-02-21):
Altium公司是对于PCB设计者来说应该是非常熟知了,而我采用的PCB软件是Altium公司在早年推出的一款老款的EDA设计软件:PROTEL 99SE

接触这款软件的最初是在学校课堂上,学习电路原理图及PCB设计时,老师所教授于我们的。
起初,我记得我画的第一个设计图是8位流水灯,最开始对于PCB布线时,十分生疏,
也有为了省事的一点小心思,偶然发现其具有一键布线的功能,屡试不爽。
而正在开始工作时,对于PCB的设计,才算是正在开始慢慢掌握。
接触工作时,我做了一款检测仪的设计,当时一腔热血觉得自己一定能行,但是做出来时,
便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时的问题是:走线凌乱;封装错误以及地线不通。为此我还进行了关于PCB设计时的注意事项,

这里我技艺尚浅,为朋友们说一下我的想法和说明,若有不足,请指正

1.对于布线时,角度问题:布线的角度一定不能出现锐角;
2.线宽及线间距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调整,例如地线与电源线应适量加宽;
3.空间利用:应当将器件放置进行模块区域化,将实现不同功能的器件进行空间区分;
4.芯片元器件保护:在芯片附近放置电容,实现滤波去耦;
5.同类别芯片封装一定注意引脚,
   我曾经对于三极管的封装上出现封装放置错误,导致引脚无法对应,影响后期设计。
6.设计完成后,应顺次检查走线是否完整闭合。

上述是我的小小心得,若有需要补充之处,望各位大佬们提点。

曾经有一段时间使用过Altium Designer 2020版本,由于技艺尚不熟练就未在使用过,
再加上用了protel 99se很久,用的习惯顺手了,一时间还调整不过来,
后期我也将会慢慢巩固学习,早日学习掌握新版本的设计软件。

网友A:
布局要花费大量时间

网友B:
AI 使用后都得失业

网友C:
告诉它尺寸和功能  结构和硬件,软件AI全给你设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它尺寸和功能  结构和硬件,软件AI全给你设计出来

确实,AI现在很强劲

网友D:
低速PCB 工多手熟的火,

网友E:
数字的现在自动布线还行

网友E:
对于一些简单的板子,现在免费的软件基本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告诉它尺寸和功能  结构和硬件,软件AI全给你设计出来

哪个AI,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告诉它尺寸和功能  结构和硬件,软件AI全给你设计出来

老哥能介绍一下用哪个吗

网友H:
为什么要避免直角啊?那T形的走线该怎么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避免直角啊?那T形的走线该怎么走啊

尽量避免直角,我记得是为了规避阻抗和干扰的问题

网友I:
现在的自动布线,可以碾压一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自动布线,可以碾压一切的

嗯呢,自动布线确实带来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