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在 ModusToolBox IDE 中加载 CMSIS DSP 数**算库

楼主(2024-02-21):
Question
想使用  PSoC6 做 FFT 运算,如何在 ModusToolBox IDE 中加载 CMSIS DSP 库?

Answer
不同版本 ModusToolBox IDE 的操作方法不同。
ModusToolBox 3.0
基于 ModusToolBox 3.0 创建的工程,会自动从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tree/5.8.0 下载 CMSIS DSP 和 NN 库 到 mtb_shared 文件夹,但是这些库默认不会自动使能。使能这些库只需要在 makefile 文件中加入 COMPONENTS+= CMSIS_NN CMSIS_DSP,然后在用户代码文件中 include 对应的 .h 文件(比如 #include "arm_math.h")就可以了。操作简单便捷。

ModusToolBox 2.4 (or pre version)
Step1. 用 MTB 2.4 创建一个工程。
Step2. 参考截图,在 terminal 窗口中先后执行以下两个指令,前一个是用来调整路径,后一个是从 github下载 CMSIS 完整库
$ cd ../
Step3. 修改 makefile 中的以下三个位置
DSP_DIR=../CMSIS/CMSIS
VFP_SELECT=hardfp
LDLIBS=$(DSP_DIR)/Lib/GCC/libarm_cortexM4lf_math.a
最后在用户代码文件中 include 对应的 .h 文件(比如 #include "arm_math.h")就可以了。

附有测试例程,请根据使用的 ModusToolBox 版本来选择正确的例程。

PSoC6 CMSIS DSP Library Integrate (ModusToolBox 2.4).zip

PSoC6 CMSIS DSP NN Library Integrate (ModusToolBox 3.0).zip

网友A:
做FFT的运算速度如何

网友B:
不同的版本创建还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