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力电子这门课真是天书一样,又没机会动手,想往电源设计的方向发展,怎么学比较合适?

楼主(2024-02-21):
电力电子这门课真是天书一样,又没机会动手,想往电源设计的方向发展,怎么学比较合适?

网友A:
电力电子这学科听起来有点复杂,不过别担心,一步一步来。首先,你得打好基础,比如电路理论、模拟电路这些,它们就像是建房子的地基,得扎扎实实的。然后,你得了解AC/DC转换、DC/AC转换这些电力电子技术的原理,它们就像是房子的框架,得搞清楚是怎么搭起来的。
当然啦,实际操作也很重要。虽然可能没机会亲手搭电路,但你可以用仿真软件来模拟一下,这样也能加深理解。而且,现在有很多免代码的电源芯片设计工具,就像搭积木一样,你只需要用鼠标将这些“积木”拖拽到合适的位置,然后配置一下参数,就能设计出电源电路了。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真是太友好了!

网友B:
有一种工具叫做仿真

这个玩意现在接近现实的程度还可以,有助于实际的设计

当然,还是得练手

网友B:
还是用的  王兆安老师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