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5定时器捕获偶尔会丢一个沿的问题

楼主(2024-02-21):
使用定时器一个通道捕获频率时偶尔出现频率只有一半的问题。检查重复捕获标志位没有异常。信号源和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用pwm模式捕获的话是正常的,求助!!!部分代码:
void inline pwm_compute(uint8_t idx)
{
//    uint32_t first_val = 0;
    uint16_t cap_val = 0u;  //进来先读值
    uint8_t i = 0;  //避免在处理这个中断时update没来得及处理导致计算不准确

    switch (idx)
    {
        case 0:
            cap_val = TIM_GetCap1(TIM5);
            break;
        case 1:
            cap_val = TIM_GetCap2(TIM5);
            break;
        case 2:
            cap_val = TIM_GetCap3(TIM5);
            break;
        case 3:
            cap_val = TIM_GetCap4(TIM5);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c_info[idx].ic_capnum == 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 cap_val;
        //TIM_ConfigOc1Polarity(TIM5,TIM_IC_POLARITY_FALLING);
        ic_info[idx].ic_capnum = 2; // 1是有占空比
        ic_info[idx].ic_overcnt = 0;
    }
    else if(ic_info[idx].ic_capnum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_info[idx].ic_duty_delval = ic_info[idx].ic_overcnt * 65535 + cap_val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TIM_ConfigOc1Polarity(TIM5,TIM_IC_POLARITY_RISING);
        ic_info[idx].ic_capnum  = 2;
    }
    else if(ic_info[idx].ic_capnum == 2)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        first_val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if(cap_val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 ic_info[idx].ic_overcnt == 0)
        {
            i = 1;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 (ic_info[idx].ic_overcnt +i)* 65535 + cap_val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dev_printf("del1 =%d",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TIM_ConfigOc1Polarity(TIM5,TIM_IC_POLARITY_RISING);
            ic_info[idx].ic_freq = (uint32_t) (18000000 * 1.0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 0.5);
            ic_info[idx].ic_duty =  (uint32_t) ((float)ic_info[idx].ic_duty_delval * 1.0 /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1000;
            //ic_info[idx].ic_capnum = 0;
        if(ic_info[idx].ic_freq < 480)
        {
            dev_printf("freq =%d\n",ic_info[idx].ic_freq);
//            first_val = 0;
        }

        //全波形测量
        ic_info[idx].ic_freq_delval = cap_val;
        ic_info[idx].ic_overcnt = 0;

    }

void PI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uint8_t i = 0;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UPDATE) == SET)
        {
        for(i = 0;i<4;i++)
        {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CC1<<i)) == SET) //如果已经捕获了那就不要加了,避免多加一
            {
                continue;
            }
            ic_info.ic_overcn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5, TIM_INT_UPDATE);
        }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CC1) == SET)
    {
        /* Clear TIM5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5, TIM_INT_CC1);
        pwm_compute(0);
        if(bd_r && bd_r->pi1)
        {
            dev_pi_get_fd(bd_r->pi1,ic_info[0].ic_freq,ic_info[0].ic_duty);
        }
    }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CC2) == 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5, TIM_INT_CC2);
        pwm_compute(1);
        if(bd_r && bd_r->pi2)
        {
            dev_pi_get_fd(bd_r->pi2,ic_info[1].ic_freq,ic_info[1].ic_duty);
        }

    }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CC3) == 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5, TIM_INT_CC3);
        pwm_compute(2);
        if(bd_r && bd_r->pi3)
        {
            dev_pi_get_fd(bd_r->pi3,ic_info[2].ic_freq,ic_info[2].ic_duty);
        }
    }

    if(TIM_GetIntStatus(TIM5, TIM_INT_CC4) == 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5, TIM_INT_CC4);
        pwm_compute(3);
        if(bd_r && bd_r->pi4)
        {
            dev_pi_get_fd(bd_r->pi4,ic_info[3].ic_freq,ic_info[3].ic_duty);
        }
    }
}

}

楼主:
经过测试,每次漏掉的沿应该在更新中断和补获中断几乎一起发生的时候出现的。这是软件bug还是硬件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