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使用CCU8的Trap功能

楼主(2024-02-21):
#申请原创#
如何使用CCU8的Trap功能
在电机或电源控制应用中,功率器件工作时需要实时监控功率链路的工作状态,例如发生过流/短路等情况希望能够快速的关闭PWM的输出以关闭功率器件。在XMC系列MCU的CCU8中就集成了该功能,称为Trap功能。
Trap功能可以根据特定引脚的电平状态来控制PWM的输出状态(主动态和被动态)。在CCU8中每个slice都可以配置3个EVENT用于特定功能使用,其中Trap功能只能配置到Event2中。下面介绍如何配置该功能。

工具: DAVETM4.5.0
1.     映射Trap的输入信号到Event2,配置有效电平,以及滤波等级
CCU8的CC8yINS寄存器用于配置输入事件,其中EV2IS位可以用来配置输入信号、EV2LM位用于配置有效电平、LPF2M用于配置滤波等级。
EV2IS中对应的输入信号可以根据interconnects一节确定,通常情况下INyA、INyB、INyC对应外部Pin脚。

EV2LM对应电平选择,Trap控制为电平控制。

LPF2M对应低通滤波等级,可以选择如下滤波等级避免干扰。

使用XMC lib可以通过如下配置完成以上操作:

2.    映射Trap功能到事件
CCU8的CC8yCMC寄存器用于配置事件与功能的对应关系。其中的TS位用于选择Trap功能所对应的EVENT,根据描述Trap仅可以用于Event2。

3.    配置Trap的退出模式
CCU8的CC8yTC寄存器的TRPSW位用于配置Trap的退出模式,共有2种工作模式-硬件自动模式/软件模式。

备注:当选择软件模式时,将CC8ySWR寄存器的RTRPF位置1,完成软件退出Trap状态。或者使用如下的XMC lib函数完成软件退出Trap功能。

4.    配置Trap的同步功能
CCU8的CC8yTC寄存器的TRPSE位用于配置Trap的退出同步功能。在当CCU8计数到“0”匹配后,才正式退出Trap状态。

同步时序图图下:

使用XMC lib可以通过如下配置完成以上操作:

5.    使能Trap功能
CCU8的CC8yTC寄存器的TRAPE0~4位用于配置Trap的使能功能。

使用XMC lib可以通过如下配置完成以上操作:

请问,同步退出时,TRPSW位如何配置?

网友A:
讲的很详细

网友B:
能出中文手册就好了

楼主(2024-04-09):
引用 网友B:
能出中文手册就好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0536&page=1#pid13974638

可以参考上面链接中的中文文档。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0536&page=1#pid13974638

可以参考上面链接中的 ...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D(2024-10-14):
请问,同步退出时,TRPSW位如何配置?

网友E:
RAP是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