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点亮PC13LED

楼主(2024-07-20):
STM32简介

点亮PC13LED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t main(void)
{
        //方式二: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GPIOC的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设置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配置13针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配置速度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模式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将其置为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将其置为低电平
        //配置高低电平

        /*****************************************/
        //方式一:
        //PC13有一个灯,这个灯低电平才会亮
        //RCC ->APB2ENR = 0x00000010;//GPIO都是APB2的外设,APB2ENR是
        //APB2时钟使能寄存器,IOPCEN为使能位,将其设置为1,打开时钟

        //GPIOC ->CRH = 0x00300000;//配置PC13口模式,端口配置高寄存器
        //(GPIOx_CRH),配置CNF13以及MODE13,

        //GPIOC ->ODR = 0x00002000;//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
        //为ODR13进行配置高低电平,0x00002000灭,0x00000000亮

        while(1)
        {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981247/article/details/135852319

网友A:
GPIO_Mode_Out_PP 设置为推挽输出。因为PC13的LED灯是低电平点亮,您需要将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在需要点亮LED时将引脚设置为低电平。

网友B:
您的代码中将PC13设置为高电平,这样会关闭LED灯(因为LED灯低电平亮)。如果要点亮LED灯,应将其设置为低电平。

网友B:
使用了STM32标准外设库来配置和操作GPIO引脚,是一种更为直观和安全的方式。

网友C:
最小系统电路boot引脚会使用嘛?

网友D(2024-08-31):
配置GPIO、引脚、设置LED的状态以及进行适当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