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领导分配了一个很紧急的电源任务,做一个带通讯的20kV的直流高压源,各位有推荐的成熟方案吗?

楼主(2024-02-21):
最近领导分配了一个很紧急的电源任务,做一个带通讯的20kV的直流高压源,各位有推荐的成熟方案吗?

想啥呢,成熟方案谁会放出来呀,建议你联系几家专业的电源制造商,向他们提供你的具体需求(包括电压等级、通讯要求等),问问他们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或定制服务。你也可以考虑与科研机构或高校合作,看看是否有相关的技术方案可以参考。 不过,你时间紧任务重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一下市面上的免代码开发电源芯片,可以省不少时间,需要的话联系他们出方案呗,...

网友A:
功率多大? 输出电压最高多少V?

网友B:
买5000个锂电池串联一下

网友C:
没有;
没接触过的话,200V都不好弄;

20KV更不好弄,要投入不少仪器,元器件也不便宜

网友D:
小功率的还能加急搞搞,大功率的加急也做不出来的,除非有现成的成熟方案

网友B:
把电源煮一下就成熟了。

网友E:
买5000个锂电池串联一下,,这个想法最简单了,哈哈

买个变压器是不是更简单。订制也不慢。

网友F:
必须知道输出电流

网友G:
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
用量多少
量不大 开发阶段 可以用现成的10kw模块 2个并联
参考直流充电桩 模块

人家说的是千伏,高压,不是KW,大功率。

网友H:
你拆一个老式的黑白电视或者彩色电视,那个里面有20kV高压。

网友I:
各种应用的电源要求都不一样的。
电流多少? 电压电流精度要求多少?......还有很多参数
我现在做储能电源,双向逆变,涉及到双向DC/DC、双向AC/DC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各种应用的电源要求都不一样的。
电流多少? 电压电流精度要求多少?......还有很多参数
我现在做储能电源 ...

3000W的逆变,能做吗? 我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