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800管脚分配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2-21):
1)以太网部分有ETH0.RXDxA,ETH0.RXDxB,ETH0.RXDxC,ETH0.RXDxD几个不同的标号,使用时必须选择ETH0.RXD0A和ETH0.RXD1A还是ETH0.RXD0A和B/C/D几个组合都可以,我们的XMC4800 Relax Kit上使用的是同一个标号的(A),但是后面的MDI选择了ETH0.MDIB。
答:在XMC4800以太网口的设计中,ETH0.RXD0A和ETH0.RXD0B分别代表不同的I/O组的接收数据线。这些接口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他们是相同功能的不同引脚,他们连接到同一个内部信号,即以太网的接收数据线0。而ETH0.MDIB这个接口是MII数据输入接口,它用于接受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数据,这个可以不用和前面的一样,因为他们的功能不一样。
2)SDMMC部分,XMC4800 Relax Kit原理图给出的接口配置数据线选择了DATA0-DATA3,IO端口功能给出的DATA是DATA0-DATA7,可以从这8个DATA引脚中任意选择四个吗?还是说如果四线DATA必须配置为DATA0-DATA3?
答:在XMC4800中,SDMMC界面中每个接口的功能可以参考下图:
可以从上图中看到,当使用SD1模式会用到DATA0-DATA1;当使用SD4模式时,就只有DATA0-DATA3有对应的功能;当使用MMC8就需要用到其他的DATA4-DATA7引脚。引脚的功能是固定的,所以在使用时并非任意选择四个DATA引脚。
3) 如果不熟悉相关的引脚分配,可以使用XMC Pinout Tool,下载链接: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XMC%20PINOUT%20TOOL&view=all
4) 启用MII功能后,P2.12和P2.13默认对应了ETH0_TXD0和ETH0_TXD1,P6.0和P6.1默认对应了ETH0_TXD2和ETH0_TXD3,如果要修改这个对应关系,比如P2.12和P2.13对应ETH0_TXD2和ETH0_TXD3,ETH0_TXD0和ETH0_TXD1配置到其他管脚,这样可以吗?感觉Pinout工具实现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答:如果您选择的是MII外设,默认情况下P2.12/P2.13使用的是ETH0.TXD0/TXD1的功能,如果您要将TXD0/TXD1配置给其他引脚可以直接在MII的界面中选择,然后在Port pins中设定P2.12/P2.13为您想要的功能即可。

网友A:
在SDMMC部分,XMC4800 Relax Kit的接口配置中,DATA线选择了DATA0-DATA3,但IO端口功能中给出了DATA0-DATA7。是不是可以从这8个DATA引脚中任意选择四个?还是必须配置为DATA0-DATA3?

网友B:
对于SDMMC引脚的选择和分配,是否可以使用XMC Pinout Tool进行简便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DMMC部分,XMC4800 Relax Kit的接口配置中,DATA线选择了DATA0-DATA3,但IO端口功能中给出了DATA0-DATA7 ...

您好,
  引脚的功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搭配,您可以参考下图:

  如果使用的是SD1功能,则只能选择SDMMC.DATA0和SDMMC.DATA1;如果使用的是SD4功能,则只能选择SDMMC.DATA0-SDMMC.DATA3引脚;以此类推。希望这能帮到您。
BR,
Ow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SDMMC引脚的选择和分配,是否可以使用XMC Pinout Tool进行简便的配置?

您好,
  您可以在XMC Pinout Tool中选择您要实现的外设功能,该工具会推荐您适合的引脚。一般会给您推荐默认的引脚,如果您想将某些功能分配给您自定义的引脚,就按照我上面提到的方法进行配置即可。希望这能帮到您。

BR,
Owen

网友C:
在启用MII功能后,P2.12和P2.13默认对应了ETH0_TXD0和ETH0_TXD1,P6.0和P6.1默认对应了ETH0_TXD2和ETH0_TXD3。如果要修改这个对应关系,例如将P2.12和P2.13配置为ETH0_TXD2和ETH0_TXD3,ETH0_TXD0和ETH0_TXD1配置到其他管脚,是否可以通过Pinout工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