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体验过这CC2340R5的低功耗情况吗?

楼主(2024-02-21):
CC2340R5的低功耗情况效果怎么样?而且连接速度如何?

网友A:
待机电流低于830nA,比市场平均水平低约40%

网友A:
连接速度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连接速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通信的协议、模块的配置和应用的需求。

网友C:
CC2340R5的低功耗特性如下所示:

MCU 功耗:
– 2.6mA 有源模式,CoreMark®
– 53μA/MHz(运行 CoreMark® 时)
– < 710nA 待机模式,RTC,36KB RAM
– 150nA 关断模式,引脚唤醒
• 无线电功耗:
– RX:5.3mA
– TX:5.1mA(在 0dBm 条件下)
– TX:< 11.0mA(在 +8dBm 条件下)

另外,蓝牙的连接速度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蓝牙规范版本及其实现的特定特性。CC2340R5支持的是蓝牙5.3,蓝牙5.3是蓝牙技术的最新版本之一,继续在蓝牙5.0引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包括增强了安全性、提升了连接效率和改善了能源管理。不过,蓝牙5.3并没有引入新的数据传输速率标准,这意味着它保持了与蓝牙5.0相同的最大理论传输速度。因此,蓝牙5.3的连接速度保持如下:

1. LE 1M PHY(物理层): 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 Mbps(兆比特每秒)。这是蓝牙4.2和蓝牙5.x系列标准的基本传输速率。

2. LE 2M PHY: 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2 Mbps。这是蓝牙5.0引入的改进,可以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适合需要较高数据吞吐量的应用。

3. LE Coded PHY: 支持125 Kbps或500 Kbps的速率,主要是为了提高传输距离和信号穿透能力,牺牲了一部分数据传输速率以获取更远的传输距离和更好的信号强度。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是理论上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实际应用中的速度可能会因为多种因素而低于这些值。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干扰、信号衰减、设备间的距离、蓝牙堆栈的实现细节以及应用层的数据处理效率等。

网友D(2024-05-17):
CC2340R5采用了一系列的低功耗技术和优化策略,以实现出色的低功耗性能

网友E:
它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待机模式和活动模式等,可以根据应用需求灵活选择不同的功耗模式

网友F:
在低功耗模式下,CC2340R5的功耗非常低,可以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的低功耗和连接速度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应用设计、信号强度、环境条件等

网友H:
建议在使用CC2340R5时,建议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功耗和连接速度的评估和测试,以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效果

网友I:
CC2340R5支持蓝牙5.2标准,具有较高的连接速度。

网友J:
其实它支持多种蓝牙连接方式,包括传统的蓝牙连接和低功耗蓝牙(BLE)连接

网友K:
一般情况下,在BLE连接中,CC2340R5可以实现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适用于需要快速传输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L:
CC2340R5具有出色的低功耗性能和较高的连接速度,适用于需要低功耗和高速数据传输的蓝牙应用

网友M:
速度还行吧,而且开发起来好像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