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实验箱_嵌入式教学实验箱_操作教程:2-17 AD9833波形发生器实验

楼主(2024-02-21):
一、实验目的
了解AD9833的芯片特性和输出波形的原理,并实现基于AD9833产生正弦波输出。
二、实验原理StarterWare
StarterWare是一个免费的软件开发包,它包含了示例应用程序。StarterWare提供了一套完整的GPIO寄存器配置接口,简化了开发步骤,程序开发时只需要调用相应接口即可。
安装StarterWare 后,可在安装目录下找到 C6748 所有通用库函数和对应的源码(StarterWare的 drivers 目录下,部分位于其他相关目录下),同时可在安装目录docs 文件夹内找到所有库函数的使用方法。
硬件原理图
控制AD9833的管脚分别为:GPIO5[4]、GPIO5[6]和GPIO5[9]。
波形发生器
TL6748-PlusTEB实验箱采用板载波形信号发生器,波形信号发生器采用的芯片是AD9833。
AD9833是一款低功耗、可编程波形发生器,能够产生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输出。各种类型的检测、信号激励和时域反射应用都需要波形发生器。输出频率和相位可通过软件进行编程,调整简单。频率寄存器为28位,时钟速率为25MHz时,可以实现0.1Hz的分辨率;而时钟速率为1MHz时,则可以实现0.004Hz的分辨率。AD9833的输出电压范围是38mV~650mV。
AD9833
AD9833具有一个标准串行接口,使得该器件可以直接与微处理器进行通信。该器件采用外部串行总线向器件中写入配置信息,支持通过程序控制AD9833产生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输出。
程序流程
程序流程设计中首先要进行外设使能配置,接着进行GPIO管脚复用,配置GPIO管脚为输出,然后初始化AD9833,最后在设置AD9833的输出波形。
源码
方向配置源码
管脚方向配置。
使用StarterWare 库函数将 GPIO 口配置为输出模式。
相关函数通过“gpio.h”文件引用。
StarterWare API 接口。
GPIODirModeSet(SOC_GPIO_0_REGS, 1, GPIO_DIR_OUTPUT);
数据配置源码
数据寄存器配置。
使用 StarterWare 库函数设置GPIO输出值。
相关函数通过“gpio.h”文件引用。
StarterWare API 接口。
GPIOPinWrite(SOC_GPIO_0_REGS, 3, GPIO_PIN_LOW);
三、操作现象实验设备
本实验使用的硬件接口为波形发生器接口,所需硬件为实验板、仿真器、BNC公头转SMA公头转接线、示波器和电源。
硬件连接
(1)通过BNC公头转SMA公头转接线连接实验板波形发生器的输出口至示波器。
(2)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3)将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
(4)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软件操作
导入工程
编译工程
将CCS连接开发板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程序运行完成后自动停止,可通过示波器查看波形。
实验结束后,点击红色按钮退出CCS与实验箱的连接,最后实验箱断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