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CC2340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4-02-21):
正常来说,用板载的PCB天线,CC2340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通信距离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达到数百米

网友B(2024-06-03):
CC2340芯片搭配板载PCB天线,其通信距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天线设计、环境条件、信号干扰等

网友C:
一般来说,CC2340芯片搭配合适的PCB天线设计,在典型的室内环境下,可以实现较为稳定的蓝牙通信距离,通常在10到30米左右

网友D: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的通信距离可能会因环境条件、天线设计和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E:
在设计和应用中,建议进行实际的场地测试,以评估CC2340芯片搭配板载PCB天线的具体通信距离

网友F:
优化天线设计、信号增强和环境优化等措施也可以对通信距离产生积极的影响

网友G:
CC2340芯片搭配板载PCB天线在合适的设计和环境条件下,可以实现稳定的蓝牙通信距离,但具体的通信距离仍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测试

网友H:
我觉得距离一般都能打到三五十米的吧

网友I:
这个没法测试,而且测试环境不一样,测试结果也是不一样

网友J:
一般是能达到十米以上的,而且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K:
你可以买官方的开发板试试的,基本上二三十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