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TI是否有比较适合物联网方面产品的SOC芯片了?

楼主(2024-02-22):
现在TI是否有比较适合物联网方面产品的SOC芯片了?有的话,推荐几款呗,让我去官网查查参数

网友A(2024-06-04):
你用CC2640呗,好像芯片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B:
一般你就直接去官网找,进行选型就好了

网友C:
物联网看你用啥通讯协议的啊?

网友D:
可以是WiFi和蓝牙,你要是选择WiFi的话,我觉得CC3200的系列还不错哦

网友E:
TI在物联网领域推出了多款适用于物联网产品的SoC芯片,这些芯片通常结合了低功耗、无线连接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场景

网友F:
SimpleLink CC13x2 / CC26x2系列

网友G:
可以考虑CC1312这种,这是TI的一款多协议SoC芯片,支持蓝牙低功耗、Sub-1 GHz和Thread/Zigbee等多种无线协议。它具有低功耗、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

网友H:
SimpleLink CC3220系列:这是一款集成了Wi-Fi和低功耗蓝牙的SoC芯片,适用于需要无线连接的物联网应用,如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单片机也行,如SimpleLink MSP432系列:虽然不是SoC芯片,但MSP432系列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微控制器,结合了ARM Cortex-M4核心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

网友J:
一般都是CC2640/13XX系列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