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一款直接不需要自己写程序的蓝牙芯片

楼主(2024-02-22):
我想利用蓝牙的透传功能,想知道TI是否有直接现成的透传固件,供用户使用?

网友A:
TI有支持透传功能的产品,TI通常提供示例代码和应用程序固件,可以通过TI的开发环境和工具,SimpleLink SDK,SmartRF Studio之类的进行配置和快速开发。

网友A:
TI的SimpleLink系列蓝牙芯片就集成了Bluetooth Low Energy(BLE)和蓝牙经典(Bluetooth Classic)等通信标准。

网友B:
现成透传固件,那是第三方做的,TI基本不做模块,只做芯片的。TI提供的工具只能是简化开发,图形化的配置,要说完全不需要开发,只能买第三方的透传模块,可是那样的话,成本会上升,而且使用场合受限,应用的尺寸也会增加。

网友C(2024-06-04):
透传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写吧,比较好

网友D:
TI的SimpleLink系列蓝牙低功耗芯片通常提供了易于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和示例代码,以支持用户实现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E:
一般来说,TI通常会提供适用于各种开发板和开发环境的示例代码和软件库,以帮助用户快速实现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F:
具体而言,TI的SimpleLink系列蓝牙低功耗芯片通常支持使用BLE(蓝牙低功耗)协议栈实现透传功能

网友G:
其实,用户可以基于TI提供的BLE协议栈和示例代码,结合自己的需求进行开发和定制,实现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H:
一般的话,TI提供了详细的技术文档、应用笔记和技术支持,以帮助用户理解和实现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I:
其实用户可以在TI官网上找到相关的开发资源和支持信息。上面有很多相关资料和开发的

网友J:
虽然TI可能没有直接现成的通用透传固件,但用户可以基于TI提供的软件开发工具和示例代码,结合自己的需求进行开发和定制,实现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K:
自己写吧,或者按照官方的demo修改一下,也是OK的

网友L:
我觉得透传好像不复杂吧,而且不就是收到蓝牙就转成串口出来吗,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