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怎么玩?

楼主(2024-02-23):
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怎么玩?是只支持TI的蓝牙么?

网友A:
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可能支持多种蓝牙标准,不仅限于监听TI的蓝牙设备。

网友B:
SmartRF 数据包监听器 只支持 CC13xx 和 CC26xx 系列器件作为捕获器件,其他的产品是不支持的,具体的使用,可以看官方的数据手册。他不仅仅支持蓝牙,还支持ZigBee、RF4CE等,详见下图。

网友C(2024-07-02):
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通常是指用于捕获和分析蓝牙通信数据包的工具或设备

网友D:
TI监听器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分析蓝牙通信过程中的数据流,检测通信中的问题或优化通信性能

网友E:
通常情况下,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主要用于与TI的蓝牙芯片和开发工具配合使用,以便更好地支持TI的蓝牙产品

网友F:
一些通用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也可以支持其他厂商的蓝牙设备,具体支持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G:
如果您想使用TI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建议查阅TI官方网站或相关文档,了解其支持的设备范围和使用方法

网友H:
如果您有特定的蓝牙设备需要进行数据包监听,也可以考虑其他通用的蓝牙数据包监听器来进行分析

网友I:
其实就当个串口助手用估计就行吧

网友J:
这种不也是蓝牙转串口/USB直接上传到电脑上吗

网友K: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蓝牙的信号,抓其波形和数据内容的吧

网友L:
应该不仅仅只支持TI的蓝牙,估计其他的也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