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待机电流1.1微安的话,是什么个效果?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水平一般吧,不少处理器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B:
1.1微安的待机电流在许多应用中都可以被视作是低功耗的,尤其是在那些需要电池供电长时间运行的场合。然而,具体是否算作低功耗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功耗需求来判断。没有比较的场合,单独说电流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微安的待机电流在许多应用中都可以被视作是低功耗的,尤其是在那些需要电池供电长时间运行的场合。然而 ...

有道理,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外围控制电路,之谈单片机自己独立功耗没有意义。一个单片机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干了。

网友D:
低功耗产品基本10uA内

网友E:
1uA的待机电流已经很低了,算低功耗应用。

网友F(2024-07-03):
待机电流是指设备在待机状态下消耗的电流,通常以微安(microampere,μA)为单位表示

网友G:
如果一个设备的待机电流为1.1微安,那么这意味着设备在待机状态下每秒只消耗1.1微安的电流

网友H:
1.1微安的待机电流属于非常低的功耗水平。对于低功耗设备或需要长时间待机的设备来说还不错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功耗的电流不错的,能延长电池寿命低待机电流意味着设备在待机状态下消耗的电量非常少,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J:
低待机电流可以减少能源消耗,有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网友K:
低待机电流可以减少设备发热和电池损耗,有助于提高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这个功耗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M:
1.1微安的待机电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低功耗的水平,适用于需要长时间待机或对功耗要求较高的设备

网友N:
这么低功耗的话,做个手持设备应该不错啊

网友O:
确实很低了,这个我觉得的话

网友P:
效果相当可以了,这个低功耗的数据很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