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2340是否可以用keil进行程序开发?

楼主(2024-02-24):
TI的CC2340是否可以用keil进行程序开发?

网友A:
TI的CC2640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无线微控制器,一般来说,可以使用Keil进行程序开发

网友B:
可以使用

网友C:
从官网的支持软件的列表来看,是没有MDK或者IAR的,只有CCS的推荐,在MDK的pack包页面也没找到CC2340的驱动,应该是不支持MDK的。

网友D(2024-07-04):
TI的CC2640是一款低功耗蓝牙芯片,通常用于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应用中

网友E:
对于使用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进行程序开发的需求,可以通过TI提供的SimpleLink SDK来支持CC2640的开发

网友F:
SimpleLink SDK提供了针对TI的SimpleLink系列芯片的软件开发工具和库,包括适用于Keil MDK的支持。开发人员可以使用Keil MDK集成SimpleLink SDK,进行CC2640的程序开发和调试

网友G:
我觉得不如用CCS开发,比较好

网友H:
应该可以用keil的吧,毕竟是ram内核的啊

网友I:
这个得看官方提供的程序,其实最好按照官方的提供的资料来弄,比较合适

网友J:
应该能直接使用keil吧,我没装keil,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keil的支持列表里看看有没有关于你想要的芯片,有的话就好

网友K:
一般都是用CCS开发的,没有用keil的开发的

网友L:
我看也没提供pack支持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