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关于SOP8的封装的蓝牙方案?

楼主(2024-02-24):
想知道,TI有没有关于SOP8的封装的蓝牙方案?

网友A:
搜索了半天,TI没有SOP8的封装的蓝牙方案,最少也是24 pin的。如果非要SOP8封装的话,建议选择现成的蓝牙模块。

在主流的蓝牙芯片市场中,SOP8(8引脚小外形封装)的蓝牙芯片并不常见。这是因为蓝牙芯片通常需要较多的引脚来支持其无线通信功能、多种外设接口以及电源管理等功能,这使得SOP8封装对于现代蓝牙芯片而言引脚数目过少,难以满足需求。

当前蓝牙芯片及模块通常采用的封装类型包括QFN(四边扁平无引脚封装)、BGA(球栅阵列封装)或CSP(芯片尺度封装)等。这些封装类型能够提供更多的引脚,适应蓝牙芯片对高集成度和高性能的需求。尤其是对于蓝牙低功耗(BLE)应用,这些封装有助于实现更小的尺寸和更优的功耗表现。

网友B(2024-07-05):
TI好像没有关于SOP8的封装蓝牙芯片,不过国产的倒是有,你可以看看

网友C:
建议您查阅TI官方网站或联系TI的销售代表,获取更详细的产品信息和技术支持

网友D:
一般是没有吧,我觉得

网友E:
可以直接去官网看看的啊,官网有选型的

网友F:
SOP8?这只是想用个蓝牙功能吧这是

网友G:
一般的话,TI的蓝牙都是有些外设功能的,所以SOP8并不多见

网友H:
我在官网上没搜索到啊,应该不能有SOP8的方案吧

网友I:
还是找代理商或者芯片厂家问问吧

网友J:
这芯片国内有几个,比如杰里这家就有SOP8的蓝牙芯片

网友K:
TI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最好是找TI的FAE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