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CC2640的芯片IO耐压是多少?

楼主(2024-02-24):
CC2640的芯片IO耐压是多少?

网友A:
建议查阅TI的CC2640官方数据手册或相关技术文档

网友B:
CC2640的芯片数字IO耐压最大是4.1V,其他引脚的耐压详见下图: 屏幕截图 2024-02-25

网友C(2024-07-05):
这个还是看看你的芯片手册吧,你都要用了还不看手册啊

网友D:
一般是3.3V-5V,但是TI的不好说,得注意点

网友E:
一般你按照3.3V的设计就好,肯定比3.3V的高一些的

网友F:
没研究过啊,不过这个手册应该会有写吧

网友G:
直接问问代理商或者开发商呗,要个资料直接就知道是多少耐压了

网友H:
楼主要做嵌入式开发必须要学会芯片手册阅读。

网友I:
楼主还是要学会看芯片数据手册啊

网友J:
IO引脚应该工作在其VCC电源电压范围内,但绝对最大额定值会提供一个安全边界。

网友K:
CC2640芯片的数字IO耐压最大是4.1V。

网友L:
IO耐压是芯片电气特性的一部分,通常这些参数会在芯片的官方数据手册(Datasheet)中详细说明。

网友M:
应该参考该芯片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N:
可以找到关于IO口电气特性的详细信息,包括最大耐压(Maximum Voltage on I/O Pins)等关键参数。

网友O:
芯片制造商会在数据手册中提供详细的电气规格表,列出包括最大输入/输出电压、最大输入/输出电流等在内的多个电气参数

网友P:
通常会采用3.3V的逻辑电平,因此I/O口的最大输入输出电压一般会略高于3.3V,以确保安全和稳定性。

网友Q:
在提供的文档中, 有 CC2640芯片IO耐压的具体数值

网友R:
CC2640 及其衍生芯片的 I/O 耐压通常是 3.3V。

网友S:
I/O 耐压是 3.3V

网友T:
即使芯片的工作电压是1.8V,IO引脚可能能够容忍5V的输入,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常规地在5V下操作它们。

网友U:
CC2640芯片的I/O口耐压能力通常在3.6V左右。

网友V:
为了保证芯片和电路的安全,通常会在电路设计中加入保护措施,比如在 I/O 口上加装限压电阻,以防外部电压过高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S:
为了获得最准确的信息,建议查阅最新的 CC2640 数据手册或者咨询德州仪器的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W:
CC2640芯片的I/O口耐压能力大约在3.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