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CC2640能对接天猫精灵吗?

楼主(2024-02-24):
话说,CC2640能对接天猫精灵吗?有相应的源代码么?

网友A:
CC2640是蓝牙芯片,天猫精灵是通过WIFI进行连接的,两者的协议就不一样,更何况前者是单独的芯片,后者是一个成品产品,要想两者对接,需要把CC2640变成一个成熟的应用产品,才能和天猫精灵进行对接的。

网友B(2024-07-01):
引用 网友A:
CC2640是蓝牙芯片,天猫精灵是通过WIFI进行连接的,两者的协议就不一样,更何况前者是单独的芯片,后者是一 ...

天猫精灵可以用蓝牙连接的,不仅仅是WiFi连接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猫精灵可以用蓝牙连接的,不仅仅是WiFi连接哈

查了查天猫精灵的配置,确实是支持蓝牙的,我居然从没用过蓝牙。。。

网友C:
前提是你得知道天猫精灵的通信协议

网友D:
咋不可以呢?协议按照天猫的协议对接呗

网友E:
可以的,但是官方好像没有相关例程啊

网友F:
你可以用其他芯片对接天猫精灵的,我看是不错的

网友G:
一般来说应该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源码

网友H:
你可以去官网去下载源码,看看自己能不能改到连接天猫精灵上

网友I:
应该可以的

网友J:
我认为这个芯片应该已经有产品能直接连接天猫精灵了吧

网友K:
你看看天猫精灵上是否有这个芯片的支持?有些芯片是连接不到的

网友L:
可以找天猫精灵相关的开发手册,对接的话一般需要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M:
我看沁恒是有相关的对接方式,你可以移植过来看看

网友N:
硬件肯定是能对接的,但是有没有源码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