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蓝牙mesh,ti用那款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24-02-25):
想实现蓝牙mesh,ti用那款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要实现蓝牙mesh网络,需要选择支持蓝牙5.0及以上版本的芯片,因为蓝牙mesh是在蓝牙4.0之后引入的,而且在5.0版本中得到了增强。所以TI只要支持蓝牙5.0及以上协议的芯片,都可以实现蓝牙mesh的,推荐SimpleLink 蓝牙低功耗系列。

网友B:
CC2650和CC2652P应该都可

网友C(2024-07-05):
对于实现蓝牙Mesh网络,TI推荐使用其SimpleLink系列中的CC2640R2F芯片。

网友D:
CC2640R2F是一款低功耗蓝牙SoC,支持蓝牙5.0标准和蓝牙Mesh网络

网友E:
其实CC2640R2F采用超低功耗架构设计,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的低功耗应用

网友F:
集成了射频、基带和处理器等功能模块,简化了设计和布局

网友G:
CC2640R2F支持蓝牙Mesh网络,可以实现多设备之间的互联和通信

网友H:
通过使用CC2640R2F芯片,您可以轻松地实现蓝牙Mesh网络,并开发各种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应用

网友I:
TI也提供了相应的开发工具和文档支持,帮助您快速搭建和部署蓝牙Mesh网络

网友J:
一般选择5.0以及以上协议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K:
你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比较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