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的SSI是什么外设?

楼主(2024-02-25):
我看介绍是SPI,TI和μW,SPI知道,后两个是什么?

网友A:
SSI与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非常相似,实际上,SSI可以视为SPI协议的一个变种或类似实现。在某些文献和芯片手册中,SSI和SPI术语可能会互换使用,因为它们在功能和信号方面非常相似。

总的来说,SSI是一种非常实用的通信接口,适用于需要高效、可靠的串行数据传输的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B:
同步串行接口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