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芯片晶振,是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可替换的使用吗?

楼主(2024-02-25):
比如M0这块MCU,是否可以支持8M和12M的外部晶振使用?

网友A:
1、替换是不可能替换的,如果变了外部晶振,时钟的配置必须要重新修改的。
2、M0L系列是没有外部晶振的,只有M0G系列才有外部晶振。

网友B:
查阅该MCU的具体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把

网友C:
一般都是建议使用官方推荐的或者官方电路设计上使用的晶振频率,比较好

网友D:
你要是不想超频,其实用原厂使用的晶振参数比较好吧

网友E:
应该能支持,但是得自己改时钟参数啊

网友F:
估计是支持的,但是得根据时钟树来修改

网友G:
得看手册啊,手册上有频率支持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