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是只能用JTAG接口吗?

楼主(2024-02-25):
CC2640是只能用JTAG接口吗?还是可以用SWD接口?

网友A:
CC2640不支持SWD,但是支持cJTAG (2-pin JTAG) ,而且只能用XDS Debug下载。

网友B:
不可以使用SWD接口的哈

网友C:
我觉得只能使用jtag接口吧

网友D:
你可以用他家的仿真器,好像就行

网友E:
我记得是jtag,因为选择烧录的时候是选择这个的

网友F:
还没用过这款芯片,但是我记得之前看到过说明是使用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