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1M PHY中的LE是什么?

楼主(2024-02-26):
LE 1M PHY中的LE是什么?

网友A:
“LE”可能指的是Low Energy,即低功耗。

网友B:
“LE 1M PHY”可能表示的是一种低功耗、数据传输速率为1 Mbps的物理层规格。

网友C:
在蓝牙技术术语中,"LE"代表"Low Energy",意为"低功耗"。这是蓝牙4.0版本引入的一个重要特性,目的是为了减少设备使用蓝牙通信时的能量消耗,从而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这对于很多需要长期运行但又不能频繁更换电池的设备尤其重要,如健康监测设备、智能家居设备和位置追踪器等。

"LE 1M PHY"是指低功耗蓝牙在使用1Mbit/s(1兆比特每秒)物理层(PHY)时的配置。物理层是定义无线电硬件通信的标准,包括调制、频率、功率等参数。LE 1M PHY是蓝牙低功耗技术支持的三种物理层之一,另外两种分别是LE 2M PHY(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即2Mbit/s)和LE Coded PHY(通过编码提高通信的有效距离和抗干扰性,牺牲了一定的数据传输速率)。

LE 1M PHY由于其平衡的速率和功耗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低功耗蓝牙设备中。它允许设备以相对较低的能耗进行有效的数据通信,是许多低功耗蓝牙应用的理想选择。

网友D:
LE 1M PHY中的LE代表低能耗(Low Energy),1M代表1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PHY代表物理层(Physical Layer)。因此,LE 1M PHY是指蓝牙低能耗技术中用于1Mbps数据传输速率的物理层规范

网友E:
一般就是低功耗了

网友F:
之前手机里有个LE是蓝牙4.0的意思?

网友G:
要是在硬件方面,基本就是低功耗的意思了

网友H:
这是从哪儿看到的,其实估计应该是应该有介绍LE是啥意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