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2R和CC2640相比,就存储不一样?

楼主(2024-02-26):
CC2642R和CC2640相比,就存储不一样?

网友A:
支持的蓝牙协议也不一样,前者支持的是5.2的协议,后者支持的是5.1的协议。还有RAM和FLASH也是有区别的,两者的区别详见下图:

网友B:
一般就是存储不一样

网友C:
基本是兼容的,可能还有其他外设不一样吧,但是详情一定要看手册的

网友D:
CC2642是蓝牙5.2的,CC2640是蓝牙5.1的

网友E:
内核不一样,前者是M4F,后者是M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