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MCU设计下载电路的时候,是否建议将rst引脚引出?

楼主(2024-02-21):
极海MCU设计下载电路的时候,是否建议将rst引脚引出?就是烧录的时候,RST也接在烧录器上,这么设计有没有必要?

网友A:
rst引脚很有必要的,要是芯片上读保护了,需要拉低rst引脚情况下使用SWD解锁哦。

网友B:
可以对MCU进行复位操作,而不需要断开电路。

网友C:
引出RST引脚可能会增加电路设计的复杂性。您需要确保外部电路与MCU的RST引脚兼容,并考虑如何正确地实现复位逻辑。此外,还需要考虑如何防止外部干扰或误操作导致的不必要复位。

网友D:
在电路设计过程中,确保RST引脚不处于悬空状态,以防止意外复位或逻辑错误。可以将RST引脚通过电阻连接至VCC或GND,或者连接至其他逻辑电路。

网友E:
在RST引脚附近添加一个小的滤波电容(如10nF至100nF),以减少噪声对复位信号的影响。

网友F:
RST引脚可以确保在上电过程中MCU正确复位,从而避免因上电不稳定导致的程序错误。

网友G:
考虑MCU的复位原因,是否有时钟故障、软件故障或外部事件触发的复位,这可能影响是否需要将RST引脚引出的决策。

网友H:
即使当前的项目不要求使用外部复位控制,引出RST引脚也可以作为备用选项,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需求变化。

网友I:
在编程或烧录MCU时,将rst引脚引出可以使你在需要时手动控制复位过程。例如,在一些特殊的烧录情况下,可能需要先将MCU复位,然后再开始烧录流程。此外,如果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重新加载固件,可以通过外部控制rst引脚来实现复位,以便重新开始烧录过程。

网友J:
为了保护RST引脚免受静电放电(ESD)的影响,可以使用ESD保护二极管或其他ESD保护器件。

网友K:
在下载过程中,可以通过按下RST按钮或连接RST引脚至GND来实现MCU的复位,从而方便地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L:
在电路设计中,为RST引脚添加适当的保护电路,如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等,以防止外部干扰导致的误复位。

网友C:
使用的是支持串行编程的MCU,并且不需要经常复位,可能不需要将RST引脚引出。

网友M:
不同的MCU可能有不同的复位逻辑和要求,引出RST引脚可以确保您的设计在不同MCU之间有更好的兼容性。

网友N: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使用调试器(如JTAG或SWD)来调试你的程序。将RST引脚引出可以让你在调试过程中轻松重置MCU。

网友H:
将RST引脚引出可以方便地进行手动复位,这在调试或编程过程中可能很有用。